精灵2+HD-3D+狗4分别指的什么

楼主(2015-02-28):
如题,上面的精灵2+我知道是什么,请问一下后面的HD-3D+狗4分别指的是什么啊,坐等大神指教

网友A:
HD-3D   =DJI三轴云台
狗4         =GoPro HERO 4户外运动摄像照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3D   =DJI三轴云台
狗4         =GoPro HERO 4户外运动摄像照相机

哟西,那是不是说精灵2+整套就包括了这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2V+是一体机,一般人是买精灵2配H33D加狗3~

哦哦,原来是这样,十分感谢

网友:
用卖家的话说,2V+属于娱乐机,3D云台+gopro+图传有点专业性了,且gopro的拍摄效果要比2V+的好,当然成本也是要高一些了。我没有试过2V+的拍摄效果,见网上大部分人也是这样讲的,就买了全套的加云台加图传的了,反正买完不后悔,呵呵。全套的需要动手的空间比较大,但是可玩性也大一些。

网友:
各有优缺点,2v+最大的好处就是简单便携,

网友:
www.dji.com/cn进去看看就知道是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