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977舵机扫齿,求配件

楼主(2015-02-28):
如题,977扫齿后,上tb找不到能用的齿,不知到坛子里的朋友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貌似只能更换整个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只能更换整个舵机
哎,还没炸几次就坏舵机了,代价略大啊

网友B:
这个舵机还是挺耐炸的,买新的吧,应该可以炸很久了。

网友C:
淘宝搜索 977舵机臂 会有的, 20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