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直绕,叠绕?

楼主(2015-02-28):
同型号的有刷马达,有时候有2种不同绕法,请高手指点各自绕法的优缺点,谢谢!
图片来自网上,假如型号相同。

网友:
叠绕组波形会好一点,但效率差因为导线太长了

网友:
优缺点玩模型体现不出来。
随便一个都能玩。

网友:
你那两个图,是不相同的。绕法其实应该一样,多槽的必须叠绕。

网友A:
第一个图是3槽,无所谓叠绕。第二个图是多槽的(你这个是10),平绕也是不可能的。多潜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图是3槽,无所谓叠绕。第二个图是多槽的(你这个是10),平绕也是不可能的。多潜水吧。

谢谢指点,那假如都是5槽的呢,也有2种绕法的哦,图片我没找到。那有什么优缺点呢?

网友:
承接航模电机修理,电机改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