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园林发动机改成航模发动机

楼主(2015-02-28):
最近收了一台割草机用的26cc发动机,请问各位大师怎样改成航模发动机,网上有这种视频教程吗?

网友:
那种发动机太重了吧?

网友A:
主要是桨轴麻烦点,别的还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桨轴麻烦点,别的还好

是的,或许改船好些,改机机功率够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或许改船好些,改机机功率够不?

一般飞行足够了 华盛139通用四冲程1.8KG 5.4KG左右   而两冲程航模汽油机在DLE30出来之前,基本都是基于割草机的,从他们的排量缸径化油器桨轴依稀可见当年割草机的影子
有一台罗宾的皮带正时机 改装神器也

楼主:
麻烦吗?需要改哪几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