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切换不同视角(双摄像头)

楼主(2015-02-28):
这个就是刚刚做好的测试视频(地面上实现遥控切换了)

双摄像头(狗3+和HD19)

后面连接一个模块

狗拍摄的画面

HD19拍摄的画面

模块重量是23.1g

接线

这样就可以实现远程遥控切换
不同角度的画面接入

网友:
有何作用?

网友A:
一个云台手控制,一个飞手控制,飞手可以切云台摄像看效果,也可边看边飞

网友:
ps:什么模块?

楼主:
前后都装摄像头、前进的时候看前置摄像头
后退的时候看后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云台手控制,一个飞手控制,飞手可以切云台摄像看效果,也可边看边飞

这个可以有

楼主:
自制的遥控控制模块

网友B:
淘宝有卖的 直接搜索AV双路视频切换器

网友C:
一个废舵机电路板,一个5V继电器就可实现

网友D:
淘宝一大堆,3段视频切换器,模块只有几g非常轻!以前经常使用

网友E:
问题是  要么只能看飞手的 要么只能看云台手的   要是能改成画中画  就好了

网友F:
不知打LZ用的什么IOSD?DJI的IOSD MARK II本来就带这个功能,还带遥控频率切换。

网友G:
以前在用,不过是商品的,自己动手的顶一个……

网友H:
什么三轴云台?效果怎么样?

网友I:
如果前后摄像头都是180度广角,那不是36 0度都看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有卖的 直接搜索AV双路视频切换器

关键字错了、是双路视频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废舵机电路板,一个5V继电器就可实现

是的       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一大堆,3段视频切换器,模块只有几g非常轻!以前经常使用

我的是自己折腾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是  要么只能看飞手的 要么只能看云台手的   要是能改成画中画  就好了

那就去淘宝搜画面分割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打LZ用的什么IOSD?DJI的IOSD MARK II本来就带这个功能,还带遥控频率切换。

我的是穷人OSD
虽然有那么多但是没见有人放出来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在用,不过是商品的,自己动手的顶一个……

自己做来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什么三轴云台?效果怎么样?

清仓特价 现货 Gopro 3 狗3云台免调试三轴无刷云台 关键字、玩玩级别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前后摄像头都是180度广角,那不是36 0度都看得到

那就要用个画面分割器
这样就可以画中画
全显示

网友J:
顶啊诺厉害啊。科研的速度真快。

网友K:
阿诺厉害啊。可以切换视屏了。问下你的H4是APC1147桨是吗。飞机全重2.7公斤。好飞吗。我现在APC1238桨有果冻。  那天拿了1047桨来飞就没有果冻,转速很高。转弯掉高。我也想试试1147.

楼主:
引用 网友J:
顶啊诺厉害啊。科研的速度真快。

下次弄个画中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K:
阿诺厉害啊。可以切换视屏了。问下你的H4是APC1147桨是吗。飞机全重2.7公斤。好飞吗。我现在APC1238桨有果 ...

我的是X3508S  700kv  用的是APC正品1238桨
3S 10000mah的电池起飞重量是2700g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就去淘宝搜画面分割器

那需要两套图传设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需要两套图传设备吧

双路图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