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问一下用什么做迷你飞机的接收机,电调,舵机

楼主(2015-02-28):
新手入魔,但是大飞机太容易挂了,想玩小的飞机,所以想请教迷你飞机用什么控制,使用DSM2吗,那得另外买遥控器啊,我有了天7,又或者是玩具里面拆的控制器?求指教!

网友:
都是天7害的

网友A:
问题是你想做多小的?

网友B:
我喜欢玩小飞机,但又喜欢大遥控器的手感和精度
现在用的是天8+DSM2模块
小飞机的确是DSM2比较好,尤其是地平线的各种集成接收机,很方便,重量也轻
已经有天7的话建议买个单独的DSM2遥控器,比如小黑控,优点是比比高频头模块还便宜
缺点是家里又多一个遥控,不能用一个遥控飞所有的飞机

我现在用着天8挺好的,五年多了吧,除了模型存储有点少,其他的感觉功能够用
今年5月份再去一趟北 京模型展,如果sp有新的遥控可以考虑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你想做多小的?

20-30吧

网友(2015-03-30):
引用 网友B:
我喜欢玩小飞机,但又喜欢大遥控器的手感和精度
现在用的是天8+DSM2模块
小飞机的确是DSM2比较好,尤其是 ...

你好,请问你的dsm2模块是哪种啊,我的是天8x的,最近想玩小机,不知道道我的控支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