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 v2刷了海外版固件 解锁不了 什么原因

楼主(2015-02-28):
刷了海外版固件 解锁不了   什么原因

楼主:
d10控刷了固件~

网友A:
话说怎么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怎么解锁....

重新校准遥控器 重新校准电调

网友:
重新校磁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新校准遥控器 重新校准电调

我获取不了遥控器信息,也没法校准遥控器,在校准电调的时候就是 滴滴滴 隔一秒响 什么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获取不了遥控器信息,也没法校准遥控器,在校准电调的时候就是 滴滴滴 隔一秒响 什么情况

飞控其他信息都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获取不了遥控器信息,也没法校准遥控器,在校准电调的时候就是 滴滴滴 隔一秒响 什么情况

擦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控其他信息都有吗

现在电调校准好了 ,可是飞控校准遥控器还是法校准

网友:
电调校准没问题们可以遥控,街上飞控遥控就没法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