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皮带轮怎么拆

楼主(2015-02-28):
年前淘了个406,刚拆了电机和主轴,就是不知道这个皮带轮怎么拆,用拉马拉电机上的结果拉裂了,这个主轴的怎么拆啊,请高手指导下

网友:
轮子上有螺丝的,先拆下

网友:
螺丝拆了再不行就局部加热。

网友:
都拉裂了那就据掉。

楼主:
这2个螺丝下了,还是拉不动,侧面没发现螺丝,是要加热吗,还是要加润滑除锈剂

网友A:
加热吧,加点wd40试试。

网友B:
从主轴位置反向敲,先把皮带轮+花键套敲出。然后就简单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2个螺丝下了,还是拉不动,侧面没发现螺丝,是要加热吗,还是要加润滑除锈剂

          这两个螺丝叫骑马螺丝,骑马螺丝一般起轴向固定作用,很少起径向固定作用,皮带轮与花键轴套的联接是要传递大扭矩的,所以一般都是用平键联接,如果只用两个骑马螺丝来传递扭矩肯定不够,图片上花键轴套与带轮联接处看不见平键槽,这就怀疑花键轴套与带轮是用螺纹联接的,怀疑的理由是麻花钻都是一个方向旋转的,没有反方向旋转就可以用螺纹来传递扭矩,而且是正旋,解决了扭矩传递问题后,为防止电机反转等误操作所以加了两个骑马螺钉,这两个骑马螺钉只起微小的径向固定作用,呵呵楼主这只是我的推测,可以检查检查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主轴位置反向敲,先把皮带轮+花键套敲出。然后就简单了

        老大花键轴套有压盖压着的怎么能反向一同敲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螺丝叫骑马螺丝,骑马螺丝一般起轴向固定作用,很少起径向固定作用,皮带轮与花键轴套的 ...

谢谢,我也觉得是这样,就是没有z406的具体资料啊,但是我固定住主轴还是拧不动皮带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吧,加点wd40试试。

wd40在路上,等到了再试试,谢谢

网友:
放在冰箱里冻一下,再用拉马拉一下试试。

网友D:
看到别人暴力拆开的,不是螺纹链接,就是紧配合加骑马螺丝。我的406花键轴的轴承有异响,想换轴承,也是因为这个拿不出所以作罢。皮带轮又大又薄,拉马硬拉出来不死也残废。花键轴轴承是卡环固定的,不拆塔轮也没法敲出来。后来把主轴拆下来,往里面可以看到花键轴的轴承,喷大量的wd40,冲出了不少铁屑和杂物,最后用棍子往里面涂黄油后异响消失,虽然治标不治本
,但也凑合了。如果你找到拆皮带轮的方法,麻烦分享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大花键轴套有压盖压着的怎么能反向一同敲出呢。

把主轴拆了 从孔里反向敲  把皮带轮 花键套 以及轴承整体敲出 。然后取下的皮带轮支空,由上往下敲,把花键敲出。别怀疑我的方法,我因为要换轴承所以拆过。可能语言表达不是太清楚,见谅,也可能我这个方法比较笨,期待有大神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主轴拆了 从孔里反向敲  把皮带轮 花键套 以及轴承整体敲出 。然后取下的皮带轮支空,由上往下敲,把花 ...

     年前拆的,第二张图里面右边的盖子就是压盖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也觉得是这样,就是没有z406的具体资料啊,但是我固定住主轴还是拧不动皮带轮

        我和你的钻型号不一样,在你的带轮上看不见键槽才怀疑是螺纹连接,拆的图给你做点参考,再把拆卸过程说一下也能做参考,先把皮带轮护板螺丝拆下,但是护板拿不下来,转动护板看能不能看见压盖螺丝,能看见就试试看能不能拆下压盖,如果压盖螺丝能拆卸就可以像7楼那样拆卸了,当时我压盖螺丝拆不下来,我是用斜铁把带轮挤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别人暴力拆开的,不是螺纹链接,就是紧配合加骑马螺丝。我的406花键轴的轴承有异响,想换轴承,也是因 ...

         使用暴力拆卸是必须的,取主弃次,这个小台钻我只需要主轴部件,但是尽量让零件完整。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别人暴力拆开的,不是螺纹链接,就是紧配合加骑马螺丝。我的406花键轴的轴承有异响,想换轴承,也是因 ...

有的铝制皮带轮很薄,硬拉是不行的!既然要全拆大修,费点事没什么。在承力面(也就是三个或者两个拉马爪子吃力的地方)分别垫上等厚的厚铁板,使得压力尽可能的分配出去,或许立马见到预期效果。我就是做了一个与铝皮带轮几乎等圆的铁盘,拉下来的。楼主试试吧。

楼主:
谢谢大家,我是按照反方向用橡皮锤敲主轴锥度那边把花键套整个敲下来的方法拆的,花键套好像没有卡环卡到机头上面

网友D:
估计我看到的那个卡环是卡在花键套和轴承内圈的,你的图中怎么没有卡环,是取掉了吗?
另外你是直接敲主轴吗?那样会把主轴轴承敲移位,你看看现在主轴会不会比较卡,如果有的话要敲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我看到的那个卡环是卡在花键套和轴承内圈的,你的图中怎么没有卡环,是取掉了吗?
另外你是直接敲主轴 ...

我的主轴和套筒已经分开了,我也奇怪这个花键套怎么没有卡簧,中间那一圈V槽可能是对应机头上面有个螺丝的吧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主轴和套筒已经分开了,我也奇怪这个花键套怎么没有卡簧,中间那一圈V槽可能是对应机头上面有个螺丝 ...

在花键套下端后个卡环锁住轴承内圈的,估计台钻之前有被拆过,忘记装回来了。轴承的外圈应该是靠那个v槽加顶丝来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花键套下端后个卡环锁住轴承内圈的,估计台钻之前有被拆过,忘记装回来了。轴承的外圈应该是靠那个v槽 ...

是的,但是现在那个轴承跟花键套筒卡的很紧,也要用拉马拉下来还是用东西撬,我不打算拆花键套了,这个应该不影响精度吧

网友C:
      发个图片怎么那么的难,比拆机床都难,花键套两轴承装在箱体里,花键套由压盖固定在箱体上,再通过小平键与皮带轮连接,弹簧卡环将皮带轮轴向固定,

网友:
       拍了好几张图只能发这几个了,今天还有个南京的朋友给我加好友不知道怎么搞的我把传来的信息给弄丢了,麻烦这位南京的朋友再重新加好友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现在那个轴承跟花键套筒卡的很紧,也要用拉马拉下来还是用东西撬,我不打算拆花键套了,这个应 ...

那个轴承不换可能会有异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个图片怎么那么的难,比拆机床都难,花键套两轴承装在箱体里,花键套由压盖固定在箱体上,再通过 ...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轴承不换可能会有异响

这几天比较忙,等闲了,重新装上再看看,反正有经验了

网友E(2019-03-12):
这种拆卸不久也会要进行的,先预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