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路,请教好盈天行者20A飞450机架可否

楼主(2015-02-28):
小白,求老友指点,好盈天行者20A飞450机架可否,配重多少为宜。谢谢!~

网友:
可以,小于1.5KG即可

网友A:
你先把配置列出来吧,电机,桨,不然怎么知道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配置列出来吧,电机,桨,不然怎么知道够不够

多谢!配置如下:450机架,大疆风火轮
好盈天行者20A
银燕2212KV980
1047仿APC桨
3S2200ma/h

网友:
新手配置,F450机架,朗宇A2212电机kv980,好盈天行者30A电调,以后想升级大四轴可以不用换电调!1047浆,4-5元一对的练习浆,2200mah 6s 30C暴力锂电

网友:
建议用仿大疆的2212类电机+自紧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