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 280 银燕2204 带图传总重量500g不谈太多

楼主(2015-02-28):
本人与父亲组装一部QAV250(实际轴距280)
配置如下:QAV250纯碳机架(实际280)
银燕2204 KV2300*4
银燕12A电调*4
CC3D飞控
天地飞接收机
SONY700线
创兴科200mw发射
三叶草天线
ACE 3S 2200MAH 25C电池
乾丰6045浆
电池贴

总重量500g
其中组装与试飞有很多忐忑
比如烧电调(不知为啥,好像看到有一个帖子测试2204这款电机 配6045浆 满油门电流达到15A,可能是这个原因烧了12A电调,各位模友可以讨论下)
还有  裸线贴着纯碳机架底板  导致机架带电,然后带摄像头的那个垂直板与底板本来就是有点空隙,导致直接起火冒烟,后来用绝缘胶布包了一重线头,解决!
今天下午测试试飞   晚上补上整个机机的全图。
还有   ,本人是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的,各位模友可以找我一起飞,入门四轴快3年,由于飞行时间不是很长,而且被NAZA LITE惯坏,所以还是新手,请各位多多指教!
500g的重量晚上回来发图
谢谢!!

楼主:
说到做到!! 上图

总重量520g

网友A:
关于2204带6045的桨,我也有这个烧电调的担忧啊,我是纯新手在某宝入的套机,就是这配置啊?难道店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吗??

多交流!!

网友B:
新安街道附近有没有飞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安街道附近有没有飞场?

2个   有一个很大  在临海地铁站出来  你是玩啥的   可以加我QQ 554299078  一起飞啊

网友:
表示直接上欧姆威或者微型600mw好些

网友C:
2204带6045完全不用担心。。过年回家飞飞,没穿越,上碳尼龙硬桨,直接大油门高速飞行,俯冲速度破百,急刹急转,10分钟下来 电调温温。

网友D:
也想入一套,跟楼主配置差不多。一共多少钱?

网友E:
都玩3年了还裸线贴碳板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关于2204带6045的桨,我也有这个烧电调的担忧啊,我是纯新手在某宝入的套机,就是这配置啊?难道店家没 ...

看看你自己电机的参数,按理说2204满油门应该能上15A滴,所以俺都是用20A的电调。

网友G:
你的电机比我的大,总重比我的轻,看不懂了。我的 QAV250+银燕1806+银燕12A+CC3D+KDS接收+索尼700线摄像头+200W创新科发射+花牌3S 2200mah电池重525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04带6045完全不用担心。。过年回家飞飞,没穿越,上碳尼龙硬桨,直接大油门高速飞行,俯冲速度破百,急刹 ...

暴力都不怕,我一新手就更不怕了,烧了再说;要是烧了我一定来论坛里向大家汇报。。。。嘿嘿
谢谢墨油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的电机比我的大,总重比我的轻,看不懂了。我的 QAV250+银燕1806+银燕12A+CC3D+KDS接收+索尼700线摄像头+ ...

嘿嘿,你这个挺好了,我比你少了KDS接收+索尼700线摄像头+200W创新科发射,多了BB响,另外就是2204电机,结果起飞重量521了,只比你轻1g啊。。。。

网友:
称不准吧?

网友H:
楼主的重量应该是不含电池的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想入一套,跟楼主配置差不多。一共多少钱?

不包电池 遥控器  一共13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玩3年了还裸线贴碳板啊

自己看   我下面垫了3M胶的  然后用扎带加强固定,那个底板带电是因为我的总线头太大,压在底面的两个板子之间,没注意,线头的电胶布压开了,所以带了电,现在完全没问题了,看我的用泡沫保护电调,炸了10几次了(我是新手),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你自己电机的参数,按理说2204满油门应该能上15A滴,所以俺都是用20A的电调。

20A电调太重,还是用12A,解决方案是:将遥控里的油门曲线的最高点从100%调至80%,已经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电机比我的大,总重比我的轻,看不懂了。我的 QAV250+银燕1806+银燕12A+CC3D+KDS接收+索尼700线摄像头+ ...

因为我做了很多减重,我的QAV250裸机架129g  主要重量在电调上面的做手脚,将电调的外套剪开,将他原本引出来的线焊出来不要,将电机的三根线直接焊在电调板子上,正负极也是一样,直接4个正极线直接接在一条线上接出来,负极也是,我的CC3D还是带壳的!!!其他的所有器件都是裸的,但是要注意垫着,不然容易短路

楼主:
明天可以上图,或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重量应该是不含电池的重量。

带的,全套!!!!还有个BB响没有说

网友F:
引用 楼主:
20A电调太重,还是用12A,解决方案是:将遥控里的油门曲线的最高点从100%调至80%,已经足够了!!!

用大电机坏处是重量大,好处是动力足。如果用限制油门的话,真不如用18系列的算了,那个重量差别,比电调还大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用大电机坏处是重量大,好处是动力足。如果用限制油门的话,真不如用18系列的算了,那个重量差别,比电调 ...

你要是飞过2204就知道,根本用不到全油。20%油门不到就起飞了,动力十足。我也用6045和6030桨。

网友J:
赞!求箱子链接。。。。~

网友F:
引用 网友I:
你要是飞过2204就知道,根本用不到全油。20%油门不到就起飞了,动力十足。我也用6045和6030桨。

我手头有一套致盈动力的2204,6寸桨,好赢Quattro 20AX4四合一电调,4S 2200mah电池。大油门还是有用滴,永远小油飞,高KV电机的暴力感就木有咧,跟那个低KV大升力的大飞机的感觉一样咧,100%油门,那就是个冲天炮呀。不过CC3D打算扔了,在等快递送Pixhawk。

楼主:
引用 网友J:
赞!求箱子链接。。。。~

那是我父亲的皮箱,小的旅游皮箱,你去找找

网友:
我1806也用6045的桨哦,好像电机并不烫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2个   有一个很大  在临海地铁站出来  你是玩啥的   可以加我QQ 554299078  一起飞啊

       我也刚玩穿越,今天无意逛到临海附近看了下地形,树林隔 壁有个杂草地型貌似不错。下周末等我的外场电源到了再去试飞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我也刚玩穿越,今天无意逛到临海附近看了下地形,树林隔 壁有个杂草地型貌似不错。下周末等我的外 ...

场地不错啊,就是人多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手头有一套致盈动力的2204,6寸桨,好赢Quattro 20AX4四合一电调,4S 2200mah电池。大油门还是有用滴, ...

收CC3D飞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场地不错啊,就是人多了点,

旁边有个场地更大,杂草比较多,基本没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旁边有个场地更大,杂草比较多,基本没人

有时间一起约啊  我家就在临海附近    一起的留个联系方式呀   我QQ554299078  手机13560730469  微信也是手机号  目前我的穿越机   280 配银燕2204电机    全套包电池和FPV   497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刚玩穿越,今天无意逛到临海附近看了下地形,树林隔 壁有个杂草地型貌似不错。下周末等我的外 ...

看我的头像就是临海的高空视角

网友K:
看到裸线碳板我就有点担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到裸线碳板我就有点担心了。。。

焊工好点    垫3M胶   没问题的

网友L:
熙龙湾前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熙龙湾前面吗?

是的

网友L:
有时间一起飞飞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时间一起飞飞

你在哪里  这周末可以  加我QQ 554299078   或者发信息吧   13560730469

网友:
我是也是280, 不过整机重量 超过700克了,还没有加图传 数传, 问下楼主摄像头是哪 种? 图像 能放上来看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