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条极品角铁,钻断了我4根钻头,有什么好方法打洞吗?

楼主(2015-02-28):
以前钻角铁都是1至2分钟的事,上次买了几条角铁焊了个架想打几个眼上螺丝,用手电钻打孔,断了4根钻头只打了5个洞狂晕死了,请问这是什么回事,有什么好方法对什这个超硬角铁吗(因为没工具在煤气炉上简单做过退火处理,角铁只烧到微红)

网友:
要边钻边浇水。

网友A:
角铁不是国标A3的,杂质太多,买钻不锈钢的含钴砖头。

网友:
电火花钻孔,搜下论坛很多资料,制作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铁不是国标A3的,杂质太多,买钻不锈钢的含钴砖头。

含鈷的就行吗?我钻时钻头跟角铁都发出吱吱的响声,都钻不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角铁不是国标A3的,杂质太多,买钻不锈钢的含钴砖头。

是轧角铁的材料应该是建筑用的钢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含鈷的就行吗?我钻时钻头跟角铁都发出吱吱的响声,都钻不下了

还要把转速降低,加水冷却!就像钻不锈钢一样!

网友B:
恭喜你 买到了传说中的 地条钢 。
基本是废品 就算你做好了  气温骤降 他自己都有可能断了。
建议在去哪家买两根 然后开好发票或者加盖公章的收据 然后直接找工商解决 索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你 买到了传说中的 地条钢 。
基本是废品 就算你做好了  气温骤降 他自己都有可能断了。
建议在去哪 ...

几十块的东西有必要那么麻烦吗

网友C:
我见到这情况就用电焊机直接点个空在打磨

网友:
        在没有硬质钻头和电火花的年代,为了在高速钢上用普通钻头钻出个标准的圆孔,先电焊机大电流用焊条烧穿个孔,再减小电流把烧穿的孔补上,最后用钻头在补孔处钻出标准的圆孔。

网友:
再生料,很容易断

网友:
焊点的硬度高的离谱,怎么可能有这种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见到这情况就用电焊机直接点个空在打磨

这是最痛快、最直接的办法。

网友D:
大哥是你钻头磨的不好吧,磨的角度大一点,转速慢一点应该好点

网友:
用含铝高速钢钻头就行(HSS-AL),比含钴的还便宜,估计角铁杂质多了手电钻转速又高,用普通高速钢钻头容易烧钻头

网友:
1,上台钻
2,换含钴钻头

先钻通小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哥是你钻头磨的不好吧,磨的角度大一点,转速慢一点应该好点

那几支断了的钻头都是新买的,不存在钻头磨不好的问题

网友E:
用气割把角铁需要钻孔的地方烤红 自然冷却

网友:
倒点酱油  或者找老师傅磨个群钻。。

网友F(2019-03-12):
这显然是小钢厂的烂货。改用钨钢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