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2204 KV2300 带 6045浆烧银燕12A电调 你们没遇过吗

楼主(2015-02-28):
最近组装了一个QAV250,用银燕2204 KV2300 带 乾丰6045浆,结果飞了2次后银燕12A电调烧了,我就查各个贴,结果看到有一个帖子测试2204这款电机 配6045浆 满油门电流达到15A,可能是这个原因烧了12A电调,各位模友可以讨论下
帖子地址: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highlight=2204

file:///C:\Users\lenovo\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554299078\QQ\WinTemp\RichOle\RSRFVK7PM$0@$KX{_~[P)6L.png

各位都进来说说呗

网友:
我也是之前2204配6045 ,每次飞机分钟电机就发热厉害,大概飞了有5,6次起落吧,后来看到这篇帖子后就改用5045了,现在电机温热,不像之前烫了,所以完全有可能是电调过载了

网友:
我2204 用 6045 没什么问题

网友A:
2204带2200电池重量一般在570g左右,上6045桨27%油门就能悬停,正常飞行不到4A,正好处于电机相对较高的效率空间,电调太轻松,飞行时间还长。实际飞行推到100%几乎不可能,今年过年回家飞飞,没穿越,上6045碳尼龙硬桨,直接大油门高速飞行,俯冲速度破百,急刹急转,10分钟下来 电调温温。所以压根不用担心过载。

网友:
     气温低的地方可以,飞完后看电机发热大不,温度太高了就要换

网友:
我和楼主一样样的配置,有点担心啊。

网友:
2204 用 6045 没什么问题
一直在用,效率感觉还不错。

网友:
要说温度,我飞10分钟下来电机温温,机腹吹不上风的两个电调稍微热,机壁上两个电调完全不热。不热就说明OK吗?求教。

网友:
怎么说能,1806 带 6045 3S 3000 ma ,起飞重量560g,15分钟,电机微温

网友:
注意焊接,是否有虚汗,注意螺丝安装是否有顶到铜线的隐患,一直在用这个配置测试和飞行,没有发现ESC问题!

网友:
心里有底了,看了来问题不大。安心了。

网友(2015-05-06):
老师,CCD3用银燕12A电调,是不是要加个UB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04带2200电池重量一般在570g左右,上6045桨27%油门就能悬停,正常飞行不到4A,正好处于电机相对较高的效 ...

4A 是一只电机?给日志看看...

网友:
2204+12A 用4s电池,暂时没事。。。。

网友B:
银燕电调貌似不是蛮靠谱!还是用好赢乐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银燕电调貌似不是蛮靠谱!还是用好赢乐天吧!

乐天10A烧了换的银燕12A

网友B:
我们这边就是银燕的烧,乐天的很稳定!也许是你电机香蕉头没有焊好吧!银燕电机出线有点小问题,漆包线不上焊锡,需要一根根刮干净漆才可以焊接牢固,看看是不是这问题造成电机过热,电调过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边就是银燕的烧,乐天的很稳定!也许是你电机香蕉头没有焊好吧!银燕电机出线有点小问题,漆 ...

直接焊的...
非银燕电机...

炸鸡受阻...耐流小了...

网友:
老实上20A乐天吧,重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经常暴力飞6045 都没有问题, 12A电调很好,

那是因为你不够暴力,楼主的意思是要长时间满油门15A驱动,,12A电调必烧

网友:
LAF飞行团是一路的烧电调,电机,飞控过来的,其实不是说10A,12A就不能用6045,最重要的一点,其实还是得看你个人怎样去飞,如果只是在小树林里穿穿越,不飞高速,是没问题,同样也会有人告诉你,12A加6045高速没问题,但他说的高速是不是真的意义上你想像的高速,这个没法确定,乐天10A加5040桨,我好好的飞了两个多月,后来飞熟练了,也能飞快了,换6045桨,10分钟内,我烧了两个电调两个飞控,在这个接下来的半个月,我们LAF团几个人,大概烧了6,7个电调,还有电机。另外提醒一下,炸机后,最好第一时间断油门,别想着以为没事,检查一下电机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我一直用2204+6045+银燕12A在飞,我的飞机还挺重,连电池700克+

网友:
首先飞机配平了吗?

网友:
2204用6寸桨,一直高速飞行,必定烧电调。。。。。。要一直高速飞的,还是建议换20A的。

网友:
我就是2204配12A,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