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电子怎么设备连接

楼主(2015-02-28):
接收是 华科尔 RX1002,电调是 好盈 铂金 V3 50A,陀螺是 MINI KBar,舵机是 KST 215,尾舵是KST 565X,电机是花牌6S的,和请各位大神看看是这么接的不,第一次组飞机

还有:
1.RX1002说明书上的AUX1就是螺距的通道么
2.接收怎么取电的,是通过电调的油门信号线么
3.电调多出来的一根转速线怎么

网友A:
和天地飞接线一样的,接收机是通过电调的油门控制线供电的

网友B:
按照上图接法就可以,电调接 接受的那根线就有供电。
电调定速线要接K8上,可以不接 直接用好盈v3定速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天地飞接线一样的,接收机是通过电调的油门控制线供电的

我这样接对吗

网友C:
1.rx1002默认是螺距通道
2.电调出来那个插接收的给接收和3轴供电
3.多出来的转速线是给3轴定速用的,你这个用不了,minibar接口不够,必须单线链接才行,华的接收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上图接法就可以,电调接 接受的那根线就有供电。
电调定速线要接K8上,可以不接 直接用好盈v3定速就可 ...

恩恩,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rx1002默认是螺距通道
2.电调出来那个插接收的给接收和3轴供电
3.多出来的转速线是给3轴定速用的, ...

第三点我没看明白,是换大KBAR就能用定速么,还是华科尔的接受不能定速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三点我没看明白,是换大KBAR就能用定速么,还是华科尔的接受不能定速

首先,如果你是100多点那种kbar,定速功能应该是被阉割了,当年贵的kbar是有定速的,好了,回答你的问题,如果不是单线链接bar的话,minibar的接口不够用,所以你没地方插定速线了,大bar端口多,有**的定速插口,所以无论单线还是普通接线都有位置插定速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如果你是100多点那种kbar,定速功能应该是被阉割了,当年贵的kbar是有定速的,好了,回答你的问题 ...

明白了,多谢

网友:
学而实习贴,赞!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按照上图接法就可以,电调接 接受的那根线就有供电。
电调定速线要接K8上,可以不接 直接用好盈v3定速就可 ...

k8和铂金v3接收rx601能定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k8和铂金v3接收rx601能定速吗?

听上面那位兄台的意思只要是200多的大KBar应该就行了,把电调的定速用定速线交给bar就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听上面那位兄台的意思只要是200多的大KBar应该就行了,把电调的定速用定速线交给bar就行

我还以为电调能直接定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以为电调能直接定速呢

有的电调也有定速功能的吧,我的这个好像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的电调也有定速功能的吧,我的这个好像就可以

恩,v3有定速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恩,v3有定速功能。

好赢v3可以直接定速啊,而且效果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赢v3可以直接定速啊,而且效果很好啊

可以直接定速吧,那就入v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赢v3可以直接定速啊,而且效果很好啊

还想再请教一个问题,接收的GEAR和陀螺的RXC相连是为什么,陀螺上并没有起落架的信号输出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想再请教一个问题,接收的GEAR和陀螺的RXC相连是为什么,陀螺上并没有起落架的信号输出啊

这个起落架通道是控输出锁尾感度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起落架通道是控输出锁尾感度用的

rx1002接受上有一个专门的通道连陀螺仪的,那我应该把这个线接那个通道么

网友E:
k8配套的三跟连接线上是有英文标签的,按英文标签插应该没错了,注意插头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