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天线的基层知识

楼主(2015-02-28):
无线通信天线的有源振子(简单说就是能感应无线信号有输出的振子)大都由1/4波长的传输线组成,此时的复合(交流)阻抗是50欧姆(电视广播是75欧姆)。1/4波长的有源振子分开路型和近端(远端)短路型。只是输出的相位有差异。所以,有些天线用万用表测直流电阻是短路的,有些是开路的。为了避雷方便,高处的天线大都选用直流短路型。

“三、四叶”的天线,属于特殊外形的天线,一片“叶”的“交流”阻抗高于50欧姆(本人未推算、测试过),所以,“多瓣”并联,就是根部直流短路,并不能代表“交流”阻抗短路了;至于它的增益,理论上应该比1/4波长的振子高,但国内的(爱好者)生产商的知识、工艺、材料就难保证了。看看网上一些讨论,都是“天马行空,贻笑大方“(仅从专业眼光看)。

这里普及一些高频电磁波传输的一些特性(理论推导就免了,毕竟要学一学年,非常枯燥),高频电磁波在传输线(电缆、波导)中是以三角函数的波形传输的,也就是传输线的特点尺寸处(根据波长计算)可以开口而不泄漏。到达负载末端(天线处),如果阻抗Z不匹配(Z=R+jr,关键是r虚阻,与频率相关的计算全在这部分,要为零),电磁波就会反射回来。简单的说:发射机功放输出的功率,如果天线不匹配,高频电磁波的能量就会从输出端到天线端后在反射回功放,造成功放发热损坏,(接收机端是逆推)。

在调试中,我们一般使用假负载(纯50欧姆大功率电阻加散热片,注意不能有电容、电感性,与频率有极大关系,价格昂贵)吸收能量。这里要强调的是:一、电磁波在传输线中传输是有衰耗的,电缆越细、频率越高,衰耗越大;二、广播电视电缆是75欧姆的;三、接插件也有损耗(频率越高,讲究越多);四、大伙见到哪些细电缆,别看那么短,吃掉你(衰减)-1db是最起码的。如果加上接插件,1W输出,吃掉(衰减)0.3W是最起码的!...... 所以,内行看一个产品,跟其他人的眼光不同的。有人问:如果我们要接长线。多粗的电缆怎么才行?每种电缆都有一张表,标明在什么频率下损耗多少,1.0G左右一般用7/8”电缆(有甘蔗那么粗),100M损耗-4db左右(吃掉一半以上),2.4G、5.8G衰耗极大(不是线性关系)!微波一半用矩形波导(方管子),里面是空的,插头中间什么都不接(难以理解吧)。

微波天线是一个受分布参数影响很大的部件,很多爱好者不懂什么叫分布参数,这里简单解释一下,几乎所有的元件、导线都存在电容、电感,只是数量的大小,可随着电磁波的频率增高,其交流的阻抗开始剧变(公式免了)。一个云母、陶瓷、甚至空气,在微波段成了半导体或导体,频率越高,“导电”性能越好。相反,一个普通的导线(哪怕是镀金、银)绕个形状,微小的电感,成了“电阻”了,频率越高,”阻抗“越大。2.4G、5.8G甚至一根短直镀金线都是大电感。微波天线制作时,你用什么做支架?用什么材料做振子?用什么做外壳?架设时附件的材料?空气的湿度?走线间隔的距离等成了要考虑的因素,别看一根成品天线非常简单,”照葫芦画瓢“做一个,性能迥异,有的根本不能用(阻抗发射变化,中心频率跑了)。在美国几家的著名的天线厂商售出的每根天线上(低价除外),都附测试表,上面非常清楚的标明该天线在频段内的各种参数(每根天线都要调试的)。

这里再谈谈微波段以上的高频天线:专业人员可以一眼从一些天线的外观上看出该天线的工作波段、增益、用途。
这里先谈天线的高增益是如果达到的,天线的归类分:棒状、八木、抛物面等。
棒状天线要实现高增益,全都是由若干个1/4波长的开路、短路电缆串并联组成(相位叠加),每个单元的绝对增益是2.15dbi左右,相对增益为0dbd(相对增益就是与标准1/4波长为标准比较而得)。那么高增益全向天线,肯定很长。1.0G(10dbd)大概是4M左右;频率越高,电缆的损耗越大,就得采用更加粗的电缆才行。那就意味着越粗的天线,工作频率越高。
我们看美国枪战大片,不知道大伙有没有细心观察一些美军在阿富汗、伊拉克的武装悍马车后面的天线,有一根特别粗,那就是1.0G以上频率的6dbd增益全向传输天线,美**来战场数据、图像传输移动端用;我们也可以在小区里,看到中国电信2.4G WIFI的固定天线,有小手腕那么粗,60CM以上长度4dbd左右增益(别听国内厂家忽悠的数据)。
八木、抛物面天线是定向天线,其它的定向天线都是原理以此变形而来,如平板、短距天线。
八木天线是有一个平衡有源振子(种类可以很多种,不局限在1/4波长,但阻抗复杂,要进行阻抗变换和平衡非平衡转换),一、二个反射振子,多个引向振子组成,它的原理是根据高频电磁波的波长,在各个振子感应的的相位差,叠加在有源振子上。一般超过5个单元以上八木天线的增益增加的有限了。从有源振子的尺寸上我们可以判断出它的工作频率,从振子的数量上可以判断出它的增益。
抛物面天线是有一个抛物面体(可以是栅状,栅状可以根据极化方式简化),一个有源振子组成。有源振子可以有不同种类方式,甚至可以再加装小反射面。有源振子装在抛物面的焦点处,抛物面天线变形,即引入了虚焦的“短距”天线。同样,根据抛物面的大小可以判断天线的增益,根据振子可以看出大概的工作频率。

想到那就写到哪里,因要以通俗的语言表达复杂抽象难懂的东西,难免出错,大伙探讨吧。以后有机会写一下天线的水平、垂直波瓣,架设使用技巧。本人搞无线移动通信35年(不是今天的公共蜂窝通信系统),从30MHz到2.4G,从语言、数据到图像,天天想的如何提高通信覆盖,在全球范围内选购各家产品,做大型无线系统方案设计、施工、调测,大家关心的东西,恰恰是我的专业和工作,希望能抛砖引玉。

网友:
技术贴,学习了

网友A:
不错的文章。楼主能否给现在3-5百元的所谓图传收发套件的制造工艺水品给个评价。
反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不符合2.4G电路要求的劣质货,耗电极大,发射效率极低。如果按标准设计的2.4G收发装置,2W的发射功率,传输距离10KM以上应该不会有任何问题。

网友:
有点晕,不过是好贴,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文章。楼主能否给现在3-5百元的所谓图传收发套件的制造工艺水品给个评价。
反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 ...

现在的图传厂家大都是小作坊生产,采购台湾产的射频模块、接收机的高频组建,连正规点的综合测试仪都没有(1.0G以上的贵)。正规厂家都看不起这个东西。
想先说一下这类图传的频谱特性,这类图传都是模拟调频制式传输,调频制的频谱特性是在载波频率的边,会出现f+fs、f-fs、f+f2s、f-f2s.......连续下去谱线,但能量快速衰减。全电视信号(标清)6.0MHz,加上二个伴音载频,fs在8MHz左右,如果发射机和接收机的带通滤波器做的好,射频带宽可以控制在20MHz以内。但在如此高的频率要做好带通滤清器控制带宽,衰减大是其一,体积、造价、技术都绝对了这类设备不可行。

标明2W的射频功率,应该包含了上述所有频谱内的射频能量(带宽内的积分),到了我们有用的主带宽频谱f+fs、f-fs内,能有多少,凭得就是厂家的“良心”了;再,根据国标,发射机的功率频带内的不均匀度可最低可以到-3db,就是说,2W的发射机,输出1W就达标了。

发射机一般都是采用丙类放大器,理论效率33%左右,根据射频器件的好坏,一般成品机整体25%就了不起了,就是1W的输出,要耗电4W以上,都要通过射频功放的散热器散热出去。丙类放大器的效率高,可输出的波形变形很大(晶体管器件没有直流偏置,工作在非线性状态),杂(谐)波成分非常丰富。

再说说接收机,带宽越低的接收机,灵敏度越高,要做到模拟图传20MHz左右,接收机的灵敏度就上不去。

所以,选择数字压缩式的图传,射频带宽3MHz左右,0.6W的发射功率,平均的频谱能量也高过模拟图传,再加上这类接收机带宽窄,灵敏度可以做的高得多(相对模拟图传),传输距离要远。时延问题,随着数字压缩技术的进步,可以改进到可接受的范围。

网友:
学习了,太过专业,但是不错,希望老师多多普及这样的知识。。。

网友:
很抽象的东西,勉强看懂一点点。

网友:
终于见到一个不是百度COPY来的基础知识贴了。

PS: 应作dB,不是db。(不同人不同标准,换个业余的不会这么跟他较真)

网友:
这个贴必须顶!

无线电,玩的就是天线!

网友:
好贴,学习了。之前我的无线电理论水平就是在一个环路两端施加电压,另外一个开环的端口就会感应放电,两个开环几何尺寸朝向完全一样的情况下感应到的放电强度最大,好像也是现在最热的无线充电原理。

网友:
细心阅读,认真学习真正的技术知识文章,获益不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