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凤凰5.0配合天地飞8使用说明

楼主(2015-02-28):
求教程,最好是视频教程,有愿意教我的也行,鼓捣一下午了,只要动油门,另一根操纵杆必动,导致秒炸,还有,我飞机是泰式x3,在模拟器中没有找到这个飞机

网友A:
设固定翼模式飞电直试试

网友A:
模拟器设置里面分配(勾选)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固定翼模式飞电直试试

设置固定翼飞电直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设置里面分配(勾选)通道

哥,能不能详细教一下,我QQ394382048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能不能详细教一下,我QQ394382048

你需要确定:电脑及显卡流畅支持凤凰模拟器。
系统安装成功并可以打开凤凰模拟器界面。连接模拟器附带的含加密狗的USB至电脑。
打开遥控器,成功连接后。
打开模拟器选遥控器设定界面(截图)。
并逐层打开多级设置子页面及校正遥控器等界面截图发上论坛。
将你遇到的问题电点说明(附图)发上论坛。
坛里面魔界高手如云,很轻松就可以帮你搞定。
也可以直接加天地飞技术讨论群:296715945
以上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确定:电脑及显卡流畅支持凤凰模拟器。
系统安装成功并可以打开凤凰模拟器界面。连接模拟器附带的 ...

非常感谢你

网友(2015-10-07):
本人是天地7配凤凰5,也遇到油门联动问题,设置固定翼模式,打开凤凰5,系统设置--控制通道设置--新建配置文件,每个通道都能独立设置与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