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 CP 怎么样

楼主(2015-02-28):
Master CP 怎么样,想找一个入门,以前玩过911,实在很无聊,所以想买一个六通机。现在好像minicp卖的不多了,华科尔旗舰店也没有了,不过Master CP和minicp价格差不多,不知道性能怎么样。求推荐一款入门机,还有120D02S入门怎么样

再问一句,大家直升机都在哪家买呀,华科尔旗舰店行不行,以前买多轴的店都不大卖直升机

网友:
建议上450机型

网友:
LZ🈶小鸡情结,就上地瓶线180,做工够 硬实。

网友:
为什么上450呀

网友A:
这个吧 我飞过不少小机 但现在让我说的话 入门 450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如果确实喜欢小机  弄个MCPX吧

网友:
我刚买的驰远FBL100,6通有刷的,450元含控,超级耐摔,爽极了。

网友:
千万别上120D02 否则你会满地找纸骂华坑~~

网友:
Master CP反应就是慢一拍,不好操控。建议直接上450。

网友:
建议上hcp100s。

网友:
入华科尔你会因被他们的售后气死而将减寿一年

网友B:
两年前入华坑是热门,现在华专注搞多轴了,而且现在华的售后今非昔比了。还是建议入驰远家的小鸡吧,100,80或100S都是不错的,有钱或入地平线的MCPX也不错。刚开始还是小鸡的好,450或以上的飞起来的感觉或比小鸡更稳但基本上是每炸必修的,不象小鸡炸了捡起来就可继续飞

网友:
450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年前入华坑是热门,现在华专注搞多轴了,而且现在华的售后今非昔比了。还是建议入驰远家的小鸡吧,100,8 ...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吧 我飞过不少小机 但现在让我说的话 入门 450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如果确实喜欢小机  弄个MCPX吧

+1入魔一年之后才领悟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年前入华坑是热门,现在华专注搞多轴了,而且现在华的售后今非昔比了。还是建议入驰远家的小鸡吧,100,8 ...

说的不无道理 但是关于修机 我有不同看法
如果只是飞飞小机娱乐的话 那没问题 小机便宜又耐摔
但是 若是准备上500以上的话 还是450靠谱 因为 小机手感和大机完全不同 450虽说炸了就得修 但是修机也是个经验 像我现在 小机飞了无数起落了 450拿过来 修机还比不上个新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说的不无道理 但是关于修机 我有不同看法
如果只是飞飞小机娱乐的话 那没问题 小机便宜又耐摔
但是 若 ...

小机飞真机,大机飞模拟器,最现实组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机飞真机,大机飞模拟器,最现实组合。

你没懂我的意思和重点  模拟器更不会教你修机

网友D:
如果只有911经验还是不要轻易就入450,新手飞450危险不说,调机修机也是一门功课,随便炸一下够你修很久,何况有时需要等快递,当然我从锤子直接入450还是非常顺利的,从悬停到各种航线只炸过一次,后来发现小机更适合我,耐炸,省心,入门快,不要求场地,小机练3D更省心,练习时间远远超过修机时间,基础动作过关后可以考虑450了,比小机稳太多了。
首先,不建议120,master cp也不建议,根据自身条件入大众机型比较好,比如mcpx hcp100,或者无刷的977(动力比较温柔,控很鸡肋,适合新手,优点是耐炸,收二手还是很实惠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有911经验还是不要轻易就入450,新手飞450危险不说,调机修机也是一门功课,随便炸一下够你修很久, ...

很中肯的建议。反正我是慢慢放弃入大机的想法了,小机玩到底。大机当然爽,但修机费劲不说,场地也不好找,若是新手,那可是奔波1小时,飞行半小时,修机一个礼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