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x是否需要对电调进行校准

楼主(2015-02-28):
minix是否需要对电调进行校准以前玩apm 的时候需要校准电调 同样的
电机
电调 换了minix 那么请问是否需要对电调进行校准呢
minix上也没有校准油门电调的设置

网友A:
确定没接错线吗...我的没问题的!

楼主:
电压问题 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没接错线吗...我的没问题的!
谢谢 电压问题
我脑残 只插了电调 以为这货跟别的飞控一样 折腾了一天 看了说明书 才知道需要直插电池
另一个问题这货需要这个校准电调么

网友B:
说明书.........说明书........说明书........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