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的简单数字图传构想

楼主(2015-02-28):
很早之前就有弄个平民级数字图传的构想了,之前一直在忙其他项目后来又因为其他事搁置了。最近看到论坛里有个大神在搞开源数字图传,想法比我的想法高级很多,向他致敬,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3418&extra=page%3D1
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说说自己的拙劣想法。我的方案了没涉及到太多软件层面的东西,只要大家有兴趣不用任何的Linux或者编程基础都可以尝试,当然前提是有钱买基本的硬件设备。
我的想法在传输介质上跟task00大神的方案是一样一样的,就是采用Ubnt的无线网桥作为数据载体。将前段视频编码后通过网桥回传,后端电脑解码,也可手机平板端解码。那么我的想法和task00大神的方案差异在哪里呢?其实最根本的差异在于前段视频的编码上,task00大神采用树莓派结合相应软体进行视频编码工作,这个我不懂,真的不懂,所有究竟效率如何我也不知道,不过应该不错吧。我们不懂就不乱说话了。而我的设想里是采用网络视频编码核心模块进行前端视频的编码工作。见图

上图只用上面的那个核心模块就够了,镜头模块是不用的。这个模块是720P的,那实际上是镜头的分辨率,你有1080P的信号源,回传1080P是没问题的。因为这个比较小巧,放在飞机上比较合适,如果是大飞机可以选择成品dvs,感觉更靠谱点,但是重点,实际上核心方案是一个吊样的。大家看到了,模块上是有模拟视频信号输入的,也就是説可以兼容所有有模拟信号输出的摄像设备,当然了,如果有高手会利用原来镜头与模块之间的数据接口直接插入数字图像信号那效率肯定更高。但是我不会,太久没玩编程啥也看不懂了。。。。前段编码就是这样了,这个利用网口跟ubnt一连接数据链路就搭好了。机载端可以采用UBNT NanoStationM5 NSM5 小巧德那叫一个一塌糊涂啊,见图,

这个外壳一扒板上接口拿掉没几克。还有一个选择是 UBNT Bullet ,长这样

这个型号的好处是可以外接玻璃钢全向天线,这样地面aat跟容易追逐。地面接收端可以采用 Nano Bridge M5-22

这个搭配aat的话,四轴基本可以飞到没电那么远了。现在数据也回传回来了接下来呢?我不要数据啊,我也看不懂数据啊,图像图像我要图像!!!这个时候使用商业网络视频编码核心的优势就来了,各种PC端、安卓端、iOS端的客户端软件一抓一大把。哪个好用装哪个。不止回传一路哦,机上有几路就回传几路,当然为了保持实时性和解码端的压力,还是不要超过五路为好,最好就是两路。请看以下我去年弄的一套易布置无线监控系统

这货是个中继站,前段2.4G覆盖后端5.8G网桥桥接,就是用于无线监控视频回传的,你们猜接了几个前端?尼玛!整整18个啊!我的破I3笔记本直接卡死。后来拿了台I5才驾驭了这群禽兽。

就是这种,D1分辨率18个,I5有点吃力,延迟较严重,但是如果不18路全开的话还是比较好的,真要上18路就要一个专用解码器。
接下来说说同遥控2.4G干扰的问题,如果你要飞远,我相信433是你的不二之选,那还干扰个锤子啊!你要说你就是任性非2.4G你不用,成!你买5.8G的网桥嘛。另外,偷偷告诉你,在ubnt控制软件里有个airmax的选项,你把它打钩,它就不是通用的2.4G wifi协议了,一般的2.4G设备是无法搜索到它的信号的,这样两端都勾选airmax图传将更不容易被干扰,ubnt也可以自行设置多个跳频频点和跳频速度更加抗干扰。这也是我传输介质选择ubnt的原因之一,ubnt强大德很。接下来是我脑洞大开,实现过程我没有深入考虑过,但是肯定是没问题的因为大江在LB上就是这样做的。ubnt150Mbps的带宽传个1080P图像还富裕着嘞,而且又有距离优势、抗干扰的优势,如果能将控制信号数传的数据流也加入不是很嗨,我想也有WiFi串口的这个应该不难实现,就希望有个高手拿单片机写个程序把这一块耦合下,那特么简直嘞。编程丢得太多,不然我就自己研究研究了,现在只能求高手。

网友:
顶下,火钳刘明

网友:
来听大神讲课~~~

网友A:
DM365解码板不知道价格了,也有安霸带sony的板,估计那个图像效果最好。

ubnt的可以刷某些ap的,我是想后面做ubnt协议类似的数传。

树莓可以做飞控,DM365也可以,不过TI的开发环境难用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365解码板不知道价格了,也有安霸带sony的板,估计那个图像效果最好。

ubnt的可以刷某些ap的,我是想 ...

dm365大概300左右,开发环境什么的我就不懂了,就是因为搞不定那些深层次的东西,才选择成品板的。反正人家软件做好好的就拿来用呗,就是少了点成就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365解码板不知道价格了,也有安霸带sony的板,估计那个图像效果最好。

ubnt的可以刷某些ap的,我是想 ...

做图传的话我觉得买个原装ubnt吧,也贵不到哪里去,两端也就千把块,距离是个因素,更关键是稳定。那些刷ubnt的裸板恐怕不稳定因素太多,飞着飞着瞎了就不好玩了

楼主:
有个问题忘记说了,那个编码核心板子如果输入的是cvbs信号的话,那是达不到1080P的,如果需要直接传输1080P视频那我就用HDMI信源,那么前端就不能用我说得那个视频编码核心模块,要用HDMI视频采集卡,价格嘛。。两千大洋以上,各位看官自行把握。其实我这个想法的初衷并不是追求高分辨率传输,主要还是为了解决模拟图传易被干扰,不稳定,距离影响因素多的毛病。

网友B:
必须顶!期待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顶!期待成品

这个不需要我做成品的,思路给大家了你们自己去买设备就行了,有需要帮忙调试的可以联系我。做个D1分辨率的10公里左右的成本大概1500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不需要我做成品的,思路给大家了你们自己去买设备就行了,有需要帮忙调试的可以联系我。做个D1分辨率 ...

做一个传输能达到720P的清晰度要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一个传输能达到720P的清晰度要多少钱?

这个如果你选用核心板配套的720P或者1080P的CCD模块和镜头的话,1080P500万像素的镜头大概500左右,加上前后端路由各500大概1500左右吧。D1分辨率的话,直接模拟信号输入可以适配狗3狗4山狗什么的常用航拍摄像机,D1编码板300一块。如果你要用摄像机的HDMI直接回传的话就要买HDMI编码器,一般的一个1800左右。你自己考量吧。我个人觉得回传的视频,D1分辨率就够了。

网友C:
这个网桥还真是个好东西..以前不知道..有了这个玩意控制和图像混编到一起没啥问题..不过就是要从新弄一下算法..提高可靠性...最要紧的就是数据丢弃的机制..只取最新数据才可以..

网友A:
话说你这个板的ccd在背面,装固定翼迎风面有点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如果你选用核心板配套的720P或者1080P的CCD模块和镜头的话,1080P500万像素的镜头大概500左右,加上 ...

好!有需要联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你这个板的ccd在背面,装固定翼迎风面有点大啊。。

其实还好了,你和我给它加上流线型的外壳,一般的航拍摄像机,狗3狗4什么的迎风面不也是不小了。而且可以用模拟信号输入那就兼容所以镜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网桥还真是个好东西..以前不知道..有了这个玩意控制和图像混编到一起没啥问题..不过就是要从新弄一下算 ...

数据整合主要还是上下位了,我怎么搭载数据,然后又怎么解码数据。说到底就是大疆的LB嘛,而且性能比它好,但是我们没有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