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不用罗盘和用了有什么区别?我不用gps

楼主(2015-02-28):
我的两台机子都是用不带gps和罗盘的mini apm,在室内试飞定高,有时候油门会突然变大,机子往上冲
我的带gps的naza lite 的f550 在室内定高稳稳的,高度保持感觉和用了超声波一样
会不会是没有罗盘,飞机不能很好的保持姿态?

楼主:
机子照片附上

网友A:
你好 mini apm可以用apm的电流计直接供电吗?

网友:
不懂绑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mini apm可以用apm的电流计直接供电吗?

可以啊,apm能用的,miniapm都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啊,apm能用的,miniapm都能

好哒,谢谢。字数补丁

网友:
没有罗盘,还有加速计的Z轴,但是少了罗盘就像一个人少了一只眼睛。飞机突然飞高还可能和气压计出现问题有关,或者飞控只能读取加速计的数据而少了罗盘数据的校验,偏差太大导致飞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