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700L 十字盘连杆球头 好TM 难上呀

楼主(2015-02-28):
亚拓700L 十字盘连杆球头 好TM 难上呀 我弄了一上午 根本就套不上扣 我靠 咋设计的

楼主:
亚拓呀 用点心吧 别老让用户自己加工行不

楼主:
用点心吧 把东西设计的合理点 别上个球头 弄的比装飞机都费劲

网友:
DFC的垃圾结构导致的。
解决方法:可以先把球头安装在球头扣里,然后再把球头拧到十字盘上,两侧同时拧紧,每边拧一下。

网友:
LZ别忘了用球头刀阔一下孔(不能太紧,扣到位后应该是能够轻松转动为好),球头钳(拔豆钳)的存在。

网友:
三根斜盘拉杆是很好安装的,要注意有 字的 朝外
然后DFC的两根主拉杆,首先装其中一根,这个简单
关键是第二根,需要把球头转个60度,让球头扣 的 口 斜向着 球头,然后就可以轻松卡进去,最后把套进去的球头扣的方向转平就可...不知道楼主明白意思没有

楼主:
各位哥哥 可能是我表达的不够明白 是球头扣和球头连杆问题  连杆拧到球头扣里面好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哥哥 可能是我表达的不够明白 是球头扣和球头连杆问题  连杆拧到球头扣里面好难

太好拧了,会有松脱的危险

网友:
我的经验跟你一样,不过这不是问题,你要用力往里顶的同时拧球头扣,过一会就上去连杆了,越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