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5 6s电机用多少mah合适

楼主(2015-02-28):
如题

网友:
1200 - 1400 都可以

楼主:
不是都说1500mah的吗

楼主:
mah的多少是代表飞行时间的长短?

网友:
看尺寸的 塞的进才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mah的多少是代表飞行时间的长短?

mah指1ma电流放电时能放1个小时~
1500mah是1.5a的电流能放1个小时~一般飞行时平均电流20a~30a,再加上一般只能放70%~80%的电,所以只能放电3~5分钟……

网友:
觉得1500有点重

网友:
格氏1400 45C 刚刚好 1500比1400也多不了几分钟 也就1~2分钟吧 BB响设置成3.8V保护 稳稳的电池没事 就是时间短点 也可以3.7V 最多不能低于3.6V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请大神指正

网友:
格式1400  45c是最好的。然后就是达普1200  4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