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方向舵和升降舵出现联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2-28):
提示:

网友A:
检查下混控

网友B:
楼主之前用的什么控啊············我之前也有类似的经历···开始以为接收机问题,后来也以为是一个操作杆两个动作的时候不可能那么精准,可也不是,然后把混控来回设置了一下(开关的)又莫名其妙的好了···至今未再出现··

网友C:
第一种可能性是推杆的时候手指有点歪或者抖,正常现象。测试的方式很简单,把方向舵和升降舵分别映射到左右手的两个摇杆上,看看这种情况还会不会出现就知道了。第二种可能性是方向舵和升降舵在遥控器里设置了联动,在遥控器里看一下“混控”的设置就可以了。对于常规的固定翼来讲,这种混控设置非常常见,主要是保证打方向舵的时候不掉高度。

网友D:
围观学习(混控in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