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diy一个简单的固定翼飞行自稳仪

楼主(2015-02-28):
学生党,固定翼飞控貌似都挺贵,奈何爱瞎搞,过年回家刚好带了块52和几个模块,加了个3轴加速度模块, 随手搞了个小程序试着控制电机和副翼,大家来看看测试视频。,尽情拍砖,慢慢改进,这次回家没带什么材料,具体的完善只要回学校再弄,手动模式和自稳模式的切换用遥控上一个开关通道控制数据选择芯片来实现,自稳各通道的控制感度都可以调,本人在编程这一块也只是初学,有不对的地方或需要改进的地方还望高手勿喷,多多赐教,

测试视频如下:

网友A:
怎么舵机位置看起来只有两档,不是比例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舵机位置看起来只有两档,不是比例变化的

只是简单测试,还没有细分

网友:
程序写好了应该可以用

网友:
这个一定要支持一下

网友:
就喜欢看你头像

网友B:
不建议使用51,CPU太慢,资源不好安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使用51,CPU太慢,资源不好安排

如果只实现简单的自稳,只需要一个3轴加速度就可以了,控制3路舵机和油门52 还是够快的,再加上电子罗盘也还是够用地,当然要更复杂的功能,加更多的东西就得换更快的了,具体效果如何我也不懂先搞出来不行再改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排支持! 不错!

谢谢支持

网友:
对这些电子技术不懂,但看到有人能够自己动手做些设备,也是十分佩服的。

网友:
期待装机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只实现简单的自稳,只需要一个3轴加速度就可以了,控制3路舵机和油门52 还是够快的,再加上电子罗盘 ...

只是滤波和pid的控制环处理起来就费劲了,过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