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两个动力哪个好点

楼主(2015-03-01):
机架猛禽450,可以用1255桨
第一个动力是大疆e310电机+桨+乐天20a
第二个是疯狂3508,kv590 1255桨
都用4s5000,那个动力更好

网友:
4S动力我觉得不错

网友:
不要光考虑 电机的动力 也要考虑电机的重量  ,血的教训

网友A:
E310你用16.8V电压带1255浆吗?电机负担得了吗?每个电机的浆都有它比较适合的尺寸范围,不是越大越省电,有点电机大了会更费电甚至烧电机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E310你用16.8V电压带1255浆吗?电机负担得了吗?每个电机的浆都有它比较适合的尺寸范围,不是越大越省电, ...

E310当然用自带的自紧桨了,e310能用三孔桨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E310当然用自带的自紧桨了,e310能用三孔桨么

不能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