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8fg 失控保护不起作用,请问怎么回事?

楼主(2015-03-01):
如图,我的遥控器是futaba t8fg,已经设置失控保护,将1-4通道修改了默认的HOLD为F/S,按照油门为0,方向俯仰副翼均为中点位置。但是无论怎么设,我一关遥控器还是油门保持状态,并没有变成失控保护设定的状态。请问有同样问题的朋友吗?到底怎么回事呢?谢谢了~~

另外,我是新手,刚装了不久的qav250,用的cc3d飞控,并且在第7通道接了一个报警追踪器。我开始怀疑这个7通道追踪器的问题,把它拔了问题依旧。

楼主:
以前试验过可以的,后来重新装机了就问题多多,遥控器也在模型设置里reset了整个模型的设置重新来过。

网友A:
设置失控保护需要接收机通电你的设置才能保存到接收机上……

网友:
貌似你失控保护没打开,没设置对

网友:
没开呀,off

网友B:
楼上正解  要把 OFF 打到 ON

网友:
接收机支持的话,需打开控中的保护啊!

楼主:
off那边是接收机电池的失控保护。不是这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失控保护需要接收机通电你的设置才能保存到接收机上……

我一直开着机设置呢

网友:
不是所有FUTABA的2.4G接收机都支持任意通道的失控保护。。。。
比如r617fs的7通道接收机,只能对3通道设置失控保护,其他无效。。。。

网友C:
我一关遥控器还是油门保持状态

请问,直接插一个舵机在3通道,是一样的现象么?

另外,使用的是 Futaba 原厂接收,还是山寨的。如果是山寨接收,失控保护的设置方法请参考接收器说明书。

楼主:
已解决,谢谢各位。原因是油门通道和6通道连锁的,所以要6通道一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直接插一个舵机在3通道,是一样的现象么?

另外,使用的是 Futaba 原厂接收,还是山寨的。如 ...

直接接3通道不行,没接6通道解锁不了,我试过了,即使仅仅在控里把6通道关了也无法解锁

楼主:
我的是山寨接收,可以任意通道设置,我设置了第7通道为报警器,波动开关会触发报警

网友(2015-04-13):
谢谢LZ  刚刚装了QAV250  我失控会飞走
现在设了失控0油门 安心很多 刚刚试了 关控后 0油门 电机停转了

网友D:
原本要解说一番,既然解决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本要解说一番,既然解决就算了

坐等老师的解说,我也想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本要解说一番,既然解决就算了

虽然解决了,我也想学习,大侠给讲讲吧

网友:
       无语,所谓的失控保护,是指在接不到遥控信号时,舵机怎么运行,回中还是最低,服他爸、JR、dji飞控都有这一项,T8fg有点老了,现在我用的是14

网友(2019-05-26):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  要把 OFF 打到 ON

F/S就是失控保护的意思,HOLD就是保持输出;第二个ON是电池失控保护,另外一种触发模式,一般不需要打开的。
但是最后的油门是+100%全开就有点恐怖了,这是失控全油门起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