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310套装挂云台会不会很吃力

楼主(2015-03-01):
机架猛禽450,4s5000,e310套装。续航如何,会不会动力不足

网友A:
飞是没什么问题,续航时间就短了。

网友B:
无非时间短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非时间短一点

能有15分钟以上么

网友C:
E310电调惊人的46g重量……大僵的脑袋被门挤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是没什么问题,续航时间就短了。

能有15分钟以上么

网友:
KV960还是不要用4S了,配9450桨扭力不足,稳定性和抗风渣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310电调惊人的46g重量……大僵的脑袋被门挤了么?!

那个重量是带了很长很长的同轴线的,装机的时候肯定把不需要的线减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个重量是带了很长很长的同轴线的,装机的时候肯定把不需要的线减掉的。

我看那个电调尺寸重量甚至可能硬件跟E800用的是一样的,只是固件不同吧,那个精致大气的大塑料壳啊……同轴线剪了最多也就少五六克。我看还是单买电机配乐天20A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重量是带了很长很长的同轴线的,装机的时候肯定把不需要的线减掉的。

话说买TM定制的20A电调更合适,我对比了一下,TM定制版本的用的香蕉头是彩虹高端货,基本没公差,乐天普通版是垃圾头,尺寸公差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看那个电调尺寸重量甚至可能硬件跟E800用的是一样的,只是固件不同吧,那个精致大气的大塑料壳啊……同 ...

MOSFET不一样,那个电调的电路超级复杂,估计面积小不了。光电流采样就要三路运放和采样电阻,而这些东西在BLDC电调里面根本就不存在。

网友E:
我很想知道2312配9443会不会比9450稳定些(个人认为高KV配小点的螺距稳定性比低KV配高螺距)

网友:
引用 网友D:
MOSFET不一样,那个电调的电路超级复杂,估计面积小不了。光电流采样就要三路运放和采样电阻,而这些东西 ...

估计小飞机上优势不明显,放在E800上用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很想知道2312配9443会不会比9450稳定些(个人认为高KV配小点的螺距稳定性比低KV配高螺距)

不会的……

网友:
E310的电调新一代电调在手感和效率都提高,重量加大点还是可以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