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大疆用上零度降落伞,从此冤家变伙伴

楼主(2015-03-01):
我一直用的是大疆A2飞控,八轴航拍机,飞了半年没遇到什么问题,但是看论坛那些事故是越看越可怕  前段时间本来想买大疆降落伞,
但是考虑1、太贵   2、 9kg机子用大疆伞,下来至少脚架、云台和桨是完蛋了,估计损失也是万把块钱没意思
不如结合一下零度的E1100 那个10kg级别的大伞,但是在遥控器上如何设置混空,让舵机弹伞的瞬间同时让飞控加锁停转呢?   伞都寄到了,请高人出招

网友:
可以用一个电源拨档开关  然后用舵机控制   可以设置为舵机在左动力电源接通  在右动力断电弹伞

网友A:
最可行的办法是直接换零度的飞机。如果不换全套装备,那就麻烦了。你得弄个遥控的断电设备,跟降落伞用Y线接在接收机上共用一个遥控通道。据我所知,目前还买不到100A左右的遥控开关,所以楼主只能想想机械的遥控开关了。
最后多句嘴,我也是干航拍的,除了徒增重量、进一步增加不稳定因素外,降落伞还有别的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可行的办法是直接换零度的飞机。如果不换全套装备,那就麻烦了。你得弄个遥控的断电设备,跟降落伞用 ...

还得必须飞到27米以上航拍,否者根本不够开伞距离。。。。还得无风天气,否者一样没法开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得必须飞到27米以上航拍,否者根本不够开伞距离。。。。还得无风天气,否者一样没法开伞。。。。{:1_71 ...

是啊,如果非得用降落伞,我倒是觉得大僵的不错,CO2喷伞,能在最小的跌落高度内打开。伞小了点但是应该可以改大。

网友C:
方案一:可以把云台也换成零度的,这样飞控就可以换了。

方案二:如果想省钱,云台可以先不换,A2仅用来辅助云台。加一个其它靠谱的飞控来连接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得必须飞到27米以上航拍,否者根本不够开伞距离。。。。还得无风天气,否者一样没法开伞。。。。{:1_71 ...

这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可行的办法是直接换零度的飞机。如果不换全套装备,那就麻烦了。你得弄个遥控的断电设备,跟降落伞用 ...

这位朋友的机子没有出过状况吗主要是大机子太重价格也高   还是考虑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案一:可以把云台也换成零度的,这样飞控就可以换了。

方案二:如果想省钱,云台可以先不换,A2仅用来 ...

想必你的意思只能双子星了。。。。。。那还不如收一个大疆的伞好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朋友的机子没有出过状况吗主要是大机子太重价格也高   还是考虑安全

一年多了,还没抽过。。。摔是早晚的事儿,坚持不在人多的地方用大飞机就行。

网友:
用摇控切断飞控供电就行了,电调设讯号2秒停止输出,电机便停下来,2秒後才开伞行不?高空该可行,低空想必炸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最可行的办法是直接换零度的飞机。如果不换全套装备,那就麻烦了。你得弄个遥控的断电设备,跟降落伞用 ...

不需要用100a的开关啊   直接控制飞控电源就可以了    用一个空余的档位控制   打上飞控断电  舵机开伞       这个希望可以帮到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用100a的开关啊   直接控制飞控电源就可以了    用一个空余的档位控制   打上飞控断电  舵机开伞   ...

我擦2B了,忘了断飞控电源这事儿了,好主意,这样30块钱就解决遥控开关了。

网友(2015-12-24):
學習了。。記錄一下。總結。。。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必你的意思只能双子星了。。。。。。那还不如收一个大疆的伞好咯

如果使用 DJI 的伞,有可能增加发生非正常坠机的风险喔。

论坛不允许发链接,请搜一下:
"全大疆向这看S1000+降落伞自开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