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飞机 公园爽飞机

楼主(2015-03-01):
先上图   再上视频   再说配置
设备:辉胜9克舵机*2,ax1806  kv2600电机,xxd5030螺旋桨,xxd10a电调,双天2s 400mah电池,cc3d飞控(可有可无),图纸是480*800的那种,起飞重量175克

网友A:
400毫安小点了吧,1000的话能飞四五分钟

网友:
楼主 加QQ问下问题 控 怎么设置啊 怎么控制  有一架 不会飞416053151

网友B:
顶一个楼主,请传个图纸来邮箱4609503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毫安小点了吧,1000的话能飞四五分钟

400毫安的如果请问飞行可以飞十分钟左右,暴力点四五分钟,我用400的一个是因为现有这样的电池,再个就是这种电池外场充电只需要十多分钟,我有四个电池,边冲边玩,玩一天都不带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一个楼主,请传个图纸来邮箱460950318

论坛大把

网友C:
抠两个洞没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抠两个洞没影响吗?

木有

网友:
做工及细节处理精细点可好!

网友:
总是看着别人爽飞这个纸飞机,我咋就老是调整不好重心啊

网友:
还用飞控啊

网友D:
楼主,你上面说论坛大把制作图纸,我怎么找不到,帮忙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上面说论坛大把制作图纸,我怎么找不到,帮忙指点一下

搜索纸飞机,我做的是那个480*800的

网友E(2015-09-08):
首次见 CC3D 飞控居然可用在固定翼上?  这飞控不是多旋翼的吗?用什么A3飞控更合适吧?

这机这么好飞,装个CC3d 增加重量,还有什么好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次见 CC3D 飞控居然可用在固定翼上?  这飞控不是多旋翼的吗?用什么A3飞控更合适吧?

这机这么 ...

当然有用了,可以普通增稳,也可以自动平衡,装了飞控飞机稳定性,抗风性都大幅度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