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关于将3S电机改为6S电机应该怎么弄?

楼主(2015-03-01):
如题,手头上的电池全是6S,有个朗宇的2212,2450KV 如何将它改为适合6S的电机

网友:
换马达和电调

网友:
重绕线圈降低KV值

网友:
换电机,电调如果支持6S不用换。

网友:
把电机拆了,用细线重新绕一下试试。

网友:
把三角形改成Y形,还是会变的比原来稍微暴力一点但应该没太大问题

网友:
小心烧电机,需要降低KV值

网友:
拆开重绕,匝数加倍。

网友A:
这电机拆开了从新绕花费的精力还不如从新买电机!!!!只看电调支持几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机拆开了从新绕花费的精力还不如从新买电机!!!!只看电调支持几S了

关键没有6s的2212

网友:
2212 这么小功率的电机真心没必要改6S

网友:
呵呵,最简单的是拆电池重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