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级的直升机极限起飞重量可以达到几g?

楼主(2015-03-01):
500系列的直升机整机重量大概在几g左右?最大起飞重量能达到几g?有人测试过吗?

网友A:
整机1900-2000克
极限嘛难说,看动力了 7KG起码的

网友:
你要用500搞航拍?

网友:
我挂4块3s  2200ma电池飞过,外加一个卡片机。感觉轻松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机1900-2000克
极限嘛难说,看动力了 7KG起码的

2kg的直升机起飞重量可以达到7kg!能拉起比自身2倍多的重物?如果真是这样那效率就比相同重量级的多轴高太多了!
补充问一下,整机2kg包含设备和电池吗?

网友:
爆改电装和马达,你会有惊喜,

网友:
引用 楼主:
2kg的直升机起飞重量可以达到7kg!能拉起比自身2倍多的重物?如果真是这样那效率就比相同重量级的多轴高 ...

这跟效率没关系,是升力极限的事~直升机桨的效率肯定比不上多轴的定螺距桨,但是因为桨的面积大、功率也大,可以提供很大的力量,你没看过一个视频用一架700级直升机拉动一架法拉利吗……同样大小的多轴肯定是做不到的……但是因为效率关系同样的电池同样的机身重量下跟多轴比续航能力肯定是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2kg的直升机起飞重量可以达到7kg!能拉起比自身2倍多的重物?如果真是这样那效率就比相同重量级的多轴高 ...

飞行重量1900——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