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T6EHP-E故障求教

楼主(2015-03-01):
上次飞四轴的时候一切正常,但今天打开开关发现指示灯还亮,但是蜂鸣器不响,接收机也没有反应。有没有懂这款控电路的前辈,这个应该怎么修啊?

网友A:
电池电压正常吗?电源开关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电压正常吗?电源开关有问题吗?

用万用表测量过了,电池电压、电源开关都正常

网友B:
是时候升级🐂控了

网友:
出售闲置FS-T6 (富斯T6)遥控器,一发一收(原装6通接收)功能无问题!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2514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时候升级🐂控了

已经升级JR了,但是是这个闲置着没有用,想利用起来飞玩具固定翼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升级JR了,但是是这个闲置着没有用,想利用起来飞玩具固定翼

哈哈,那多泡下坛子,总有高人出山相助,

网友C:
你的控第六通道正常吗,我的第六通道跑到油门通道去,烦死人了,,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控第六通道正常吗,我的第六通道跑到油门通道去,烦死人了,,不知道怎么解决

额,我的也是。。。乐迪这款遥控器是专门飞直升机的,第六通道是混控…所以飞固定翼和四轴可以用的只有4个半通道,坑爹啊,我买来才发现,性价比太低

网友(2015-07-10):
      哥们,乐迪T6EHP飞四轴QQ飞控,遥控器要咋设置啊
,求教啊

网友(2015-12-29):
我的不能用干电池,只能用3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