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天行者40A如何修复

楼主(2015-03-01):
四轴炸鸡了,三个电调无损,另一个摔成残废…两个电容裂开…是不是替换成同样容量的新的电容就好啊?又怎么能查到这两个电容大小呢?

网友:
买过的吧

网友A:
可以一试,把好的电调对应的电容焊拆下来测一下,然后目测这个是0805封装的。

网友B:
价格不贵就全换新吧(咋过的有暗伤,保不齐出电啥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一试,把好的电调对应的电容焊拆下来测一下,然后目测这个是0805封装的。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不贵就全换新吧(咋过的有暗伤,保不齐出电啥状况)

飞机就换新的了,这个想修好了地面上做别的用

网友:
看到一个贴片电容裂了,它可能是给单片机的 3.3V 电源用的,随便找一个替换下试试吧,直接焊掉也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还看到一个 7805 受损,直接焊掉就行,用在多轴上不会受影响。

楼主用的会不会是 DJI 或者 JIYI 的飞控,炸机时的现象是不是飞机颤抖,并感觉到动力减小并快速下坠,炸的?
如果是我说的这种现象,建议能刷一下 Blheli,能减小炸机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