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面diy雕刻机 行程150*150*150

楼主(2015-03-01):
底座300*300mm划线平台
立柱拆机钢件

二手滑块Y20mm X15mm Z15mm 丝杆1404
电机 三菱伺服XY C系列100W Z J2系列100W一比三减速增力
主轴 J2S系列 400w直驱
主轴 42mm24000转迎风牌,还未完成
60kg
上传图片不分先后,有用就挑着看吧。
CAD设计
过程图过后上啊!

网友:
属富豪机

网友:
主轴电机骑在4个长螺丝上看上去有点不稳。

楼主:
卖材料费都过节去了,😄😄哈哈

网友:
你这个不只雕刻吧,能CNC加工了吧

网友:
沙发说的对极了

网友:
JJ 不错,可惜行程小了点。

网友:
三菱的电机很贵吧!看到是直线导轨和滚珠丝杠,托板是铝制又是机床加工的!羡慕呀!!!

楼主:
DIY大鸡生小鸡。

网友:
三套伺服啊。。。第四轴装在平台外边,减少很多功能啊。。
另外,Y轴丝杠一头悬空,设计不好啊。。。

网友A:
楼主,建议“急停”开关、“解除”等开关放到电控箱的前面,以便手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建议“急停”开关、“解除”等开关放到电控箱的前面,以便手控。

就是装在真面呀?地方小所以做个长形的,急停是不是装在机头上?

网友:
非常巴适  就这样了吗 有没有过程图  那个立柱我也有2个 想参照弄一个

网友:
行程太小了,150 的行程,就连稍微大一点儿的模型零件都做不了。。。

网友:
行程再小点更显精致、在大点就更对的起四套伺服、有多少人一看见伺服就着急、干急

网友:
这都不是一般diyer们能玩的,欣赏一下就好,一般的diyer买现成的设备比较好。

网友B:
楼主的T型槽在哪买的?看起来不错,也准备DIY个钢雕,希望告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T型槽在哪买的?看起来不错,也准备DIY个钢雕,希望告知一下

TB搜“排刀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