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有点摇晃不稳定

楼主(2015-03-01):
飞机配置
机架:飞越680
电机:朗宇X4108S
电调:好盈铂金30A
APC1238桨
电池:格式6S 5000 60c
飞控 NAZA V2
控:D10
起飞重量3KG 没带云台
想请问各位老鸟为什么我的飞机感觉那么慌?天气预报三级风但是我实在围墙里面啊。不知道是不是机子那边有问题我还没注意到。请老鸟指点。。。

拍了个几秒的视屏,帮忙看下

网友:
给力的云台不可或缺

网友A:
减震也有必要

楼主:
哪边还需要增加减震呢?感觉有时候晃动还蛮厉害的,怪吓人的

网友B:
如果不切入GPS定点模式,晃悠都有点的,只是大小的问题~切入GPS模式后就应该定的很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切入GPS定点模式,晃悠都有点的,只是大小的问题~切入GPS模式后就应该定的很稳了

關鍵是我用的就是GPS模式飛的啊....

网友C:
请问楼主,飞控和GPS之间的X.Y.Z是多少的?

网友D:
感度调试 G p s是否固定稳固

网友:
貌似叛逃的節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飞控和GPS之间的X.Y.Z是多少的?

-13 0 -15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度调试 G p s是否固定稳固

感度也會有影響麼? 感度我用的默認參數,還沒有調整過

网友E:
感觉很不正常的样子啊,5级风V2我也飞过,没这么晃的,你看下是不是GPS的杆没固定好?还有感度调到多少? 感觉像反应迟钝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很不正常的样子啊,5级风V2我也飞过,没这么晃的,你看下是不是GPS的杆没固定好?还有感度调到多少?  ...

基本感度全是100
姿态感度是40
这是V2调参默认的参数我没有做过变化

网友E:
引用 楼主:
基本感度全是100
姿态感度是40
这是V2调参默认的参数我没有做过变化

、、、、、
没调过参数当然不稳当了、、、、调好参数再说定点的稳定性吧、

网友A:
调参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
没调过参数当然不稳当了、、、、调好参数再说定点的稳定性吧、

求教如何調....

楼主:
求教如何調....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感度全是100
姿态感度是40
这是V2调参默认的参数我没有做过变化

横滚160,前后180,方向120,垂直110,这样就基本稳了。估计还要再高点。。。。。。。你现在用那么低的感度能稳才怪

网友F:
引用 网友E:
、、、、、
没调过参数当然不稳当了、、、、调好参数再说定点的稳定性吧、

横滚180,前后180,方向120,垂直110,这样就基本稳了。估计还要再高点。。。。。。。你现在用那么低的感度能稳才怪。。。。如果你以后加云台就把前后调到200,其他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横滚180,前后180,方向120,垂直110,这样就基本稳了。估计还要再高点。。。。。。。你现在用那么低的感 ...

非常感謝,回去就去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横滚180,前后180,方向120,垂直110,这样就基本稳了。估计还要再高点。。。。。。。你现在用那么低的感 ...

如圖所示,底下的姿態感度需要調整麼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圖所示,底下的姿態感度需要調整麼

底下可以调到100,低下的是指你遥控控制多轴的灵敏度,不影响悬停的稳定性的,,,,对了航向是110,垂直是120,,,这样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底下可以调到100,低下的是指你遥控控制多轴的灵敏度,不影响悬停的稳定性的,,,,对了航向是110,垂直 ...

好的,謝謝啦

网友E:
优酷上面有2的调参的教程,这个很麻烦需要自己去慢慢试,你试试150 150 120 120 基本感度  6轴应该更迟钝一点,可能需要更高,依次增加基本感度,等到飞行器开始自己震荡,然后减小10%左右,(具体大小看自己手感)  差不多是你需要的感度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优酷上面有2的调参的教程,这个很麻烦需要自己去慢慢试,你试试150 150 120 120 基本感度  6轴应该更迟钝一 ...

那么大轴距150太保守了,我简易他180都还是保守了,要是我自己的直接调到250然后再微调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么大轴距150太保守了,我简易他180都还是保守了,要是我自己的直接调到250然后再微调

保守点好啊,有次加大了自激翻掉了,有心理阴影ing~~其实想要微调的话用旋钮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