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低飞的操控

楼主(2015-03-01):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站在高处操控大疆低飞这种情况有可能吗?或者这种情况怎么安全飞行。打个比方,就是在山上,按标准程序起飞(指南针全部校准),飞到山下峡谷(低于起飞平面),这种情况可以吗?希望有朋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试过,可以的。之前在楼顶飞然后飞到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过,可以的。之前在楼顶飞然后飞到楼下

是吗,因为我一朋友在海边飞,到海面上拍浮潜,到水面上悬停还没反应过来就直接下去了。所以在想是不是低于起飞高度就不行了。谢谢啊,找机会试试

网友B:
港口的活不好干,环境太复杂

网友C:
楼主放心,这么飞很常见,只是OSD上显示的高度是负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港口的活不好干,环境太复杂

钢铁多?

网友:
往下飞问题不大,注意乱流。。。。

网友:
心中有数就行,俯视的视角很容易撞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放心,这么飞很常见,只是OSD上显示的高度是负数……

負數還好, 我之前一直想問這個情況, 空中油門杆到底, 飛機還在下降就不會停電機, 但如果在0高度以下呢, 會不會有影响呢

网友D:
对于地磁条件 环境铁磁分布没有任何经验的人。 碰dji早炸晚炸都是炸

网友:
小心点 控好就行了 ~ ~   一切皆有可能~~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的回复,希望看到此贴有过类似经验的朋友能继续分享。

网友:
目前还没试过,有空度下

网友:
可以,但是注意飞行环境,看景是航拍最重要的步骤

网友:
可以,楼顶往下拍越野赛两天留空三个半小时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于地磁条件 环境铁磁分布没有任何经验的人。 碰dji早炸晚炸都是炸

有经验也是早晚炸,核心算法的问题,有没有磁干扰影响不大。。。最新有个新的电台干扰出来了,有电台不能飞硬塞屁眼1

网友:
要有信心最重要

网友:
港口的活不好干,环境太复杂
港口的活不好干,环境太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