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穿越机的图传干扰问题

楼主(2015-03-01):
我的穿越机配置是银燕塑料1806电机,银燕12a电调,tx600图传,kim240pro碳纤机架,naza单控,只要一启动电机,显示器就会出现类似横向水波纹状的干扰,虽然还没到严重影响飞行的地步,可是看起来十分闹心,图传改在顶板上也没有任何好转,请教高手,如何彻底消除电机和电调对图传的干扰!

网友:
你确定是图传被干扰?也许是摄像头。加个ubec

网友:
我的也干扰

网友:
图传不要直接连电池

网友:
同问,楼下继续

网友:
图传我电机分开单立供电。

网友:
图传和电机分开单立供电。

网友:
可以共电的,做好滤波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摄像头被干扰

网友:
我用TS5823直接电池供电,Mobius AV输出,没有干扰

网友:
也可能是发射端BEC供电不足

网友:
先作个记号

网友A:
超小型 3A降压 稳压 模块 图传摄像头录像机供电 防干扰 全新元件 某宝搜这个 才6块的稳压

网友:
为以后穿越做准备

网友(2015-06-24):
引用 网友A:
超小型 3A降压 稳压 模块 图传摄像头录像机供电 防干扰 全新元件 某宝搜这个 才6块的稳压

这是在做广告呢?还是真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