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遥控器天线

楼主(2015-03-01):
和熊孩子强遥控器时不小心把天六二的天线扯断了,,,怎么办?可以换路由器的天线吗?

楼主:
图片在这里

网友A:
可以啊……路由器也是2.4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路由器也是2.4G的

需要注意什么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注意什么吗?

呃,也没啥,注意好好焊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也没啥,注意好好焊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呃,也没啥,注意好好焊呗

是的,焊工要好

网友B:
买的时候注意长度及焊接型的(有插头型的)天线。不过买个原厂的也不贵。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注意什么吗?

焊盘离的比较近,焊馈线时别跟天线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的时候注意长度及焊接型的(有插头型的)天线。不过买个原厂的也不贵。

直接换个路由器的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换个路由器的可以吗?

不用那么麻烦,到马云哪搜“天地飞 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