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77的旋翼组炸成这样了怎么办

楼主(2015-03-01):
收回来还没玩翅膀撞墙就这样了,旋翼夹里面的轴承直接这样了,现在上面的螺丝又死活卸不下来。
还有这个旋翼头安装的时候是不是要对准那个孔。。新手求指教

网友A:
炸成这样不容易 烙铁加热螺丝用两把螺丝刀一把顶住另一把拧螺丝

网友:
桨夹得换了

网友:
买配件换啊。

网友:
买配件换啊

网友:
换了吧,能修好也会震动

楼主:
只是我看网上那个浆夹和轴承是分开的?还有我那个固定两边浆夹的螺丝拧不下来。。

网友:
桨夹里面那颗轴承已经爆开了,你没有发现很多小钢珠吗。
横轴上面的那两颗螺丝比较嫩,找两把精度ok的螺丝刀,把未爆开的那个桨夹的大桨卸下来,然后两把螺丝刀分别抵住横轴两端的螺丝,拧下其中任意一颗螺丝就ok咯,接下来买桨夹轴承吧,其它有变形的配件也买一部分,桨夹应该没问题,横轴弯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换配件就行了。

网友:
干脆整個旋翼頭換掉,玩直機就是這樣,别因小失大。

网友:
还是换了吧。。。修估计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