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8遥控器如何关闭高频头

楼主(2015-03-01):
刚买了个天地飞8,想问下玩模拟器时如何才能关掉高频头,还有低压报警能关掉吗,吵得要死

网友A:
拔下来吧,开机按menu键选择模拟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下来吧,开机按menu键选择模拟模式

拔下来太麻烦了吧,哪个是模拟模式

网友:
路过,偶又学了一招

网友:
天8玩模拟:先把控调到ppm制式(默认的就是ppm)然后拔掉高频头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拔下来太麻烦了吧,哪个是模拟模式

模拟器模式

网友B:
天8没有模拟器模式的 要拔掉高频头
我用的就是天8

网友:
天8没有模拟器模式的 要拔掉高频头
我用的就是天8
对不起,电脑卡了,请斑竹删除

网友:
天8没有模拟器模式的 要拔掉高频头
我用的就是天8

电脑卡了,请斑竹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8没有模拟器模式的 要拔掉高频头
我用的就是天8

这么麻烦啊

网友:
麻烦么?我一直是这样用的

网友A:
麻烦吗,就几秒的事,赞同楼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吗,就几秒的事,赞同楼上的

而且经常插拔会导致高频头接触不良,那就危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经常插拔会导致高频头接触不良,那就危险了

那不把好了,反正就只是费点电而已

网友C:
调成模拟器模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成模拟器模式就行了

哪里有模拟器模式,没找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哪里有模拟器模式,没找到

先关机,按着菜单键然后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关机,按着菜单键然后开机

没有这个模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