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才到手精灵2gps模式无法定稳,微风

楼主(2015-03-01):
比较空旷平地GPS模式不是很稳定,摇杆回到中位自己就开始跑了。gps模式起飞,飞着飞着又变回姿态模式。感觉不是很稳定啊?求大神解答

楼主:
不知是否和飞机平衡有关,调参xyz轴数值为0

楼主:
还有,室内试飞检测精灵确实掉高很蛋疼

网友A:
我是改变方向后就开始飘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改变方向后就开始飘走

我是没挂云台飞,感觉哪吒和猴子飞控感觉上差距有点大,你问题现在找出原因没?太飘了,还掉高,根本不敢飞高,GPS
巨不稳定

网友B:
重新校準過!試下gps模式下如果訊號良好因該很穩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校準過!試下gps模式下如果訊號良好因該很穩才對

准备明天再试一次,今天感觉就是还没有我之前用哪吒自己组装的四轴稳

网友A:
我不懂。。。只能 转的时候 自己控制油门。。。今天一阵风。。转一下子飘出5米

网友C:
突然一阵风你让精灵怎么办?反正我的不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懂。。。只能 转的时候 自己控制油门。。。今天一阵风。。转一下子飘出5米

姿态模式? gps模式悬停至少3级风应该无压力,但是飘得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突然一阵风你让精灵怎么办?反正我的不飘

精灵在4级风以上我不飞,以下的风都还能控制,自己微调。我的意思是gps模式悬停无法定稳定高,就合姿态模式差不多。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A:
我一直是GPS模式飞。。。刚才4级风在飞  正常前后还是很稳的。。。一转弯就飘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是GPS模式飞。。。刚才4级风在飞  正常前后还是很稳的。。。一转弯就飘出

回中位很稳么

网友D:
昨天我的NAZA V2升空500米一点不飘,跟谷歌地球比清晰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昨天我的NAZA V2升空500米一点不飘,跟谷歌地球比清晰度:

这个周末装上云台🐶4再测试一次看看效果,如果还继续飘,那确实可能矫正地磁或者gps出问题了,哥们,我之前是飞四轴八奖搭GH4,飞手云台手两人配合操作,第一次弄小飞机拍摄的话看见只有一个通道控制云台俯仰,是否只能根据机头转向控制左右平移呢?就是切换云台模式为FPV或者固定模式?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周末装上云台🐶4再测试一次看看效果,如果还继续飘,那确实可能矫正地磁或者gps出问题了,哥 ...

大家伙是唬人的,实际上大多用小鸡鸡就可以胜任,控制好转向速度,一人就可以完成。

网友A:
你飞得好高啊。。。我不敢飞这么高。。只敢1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飞得好高啊。。。我不敢飞这么高。。只敢100米

我最高飞了600,不过不是精灵飞的,胆大心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家伙是唬人的,实际上大多用小鸡鸡就可以胜任,控制好转向速度,一人就可以完成。

就是说还是控制鸡鸡来控制云台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还是控制鸡鸡来控制云台咯

嗯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