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模用电调/ 航模用电调 分別在那里

楼主(2015-03-01):
相同电流值但价格车模电调比較贵, 航模电调能用在车模上吗

网友A:
航模跟车模很多参数不一样,应该不能!

网友B:
航模的电调,一般没有倒车功能,电流不会太大。
车模电调,常见的都有刹车和倒车功能,支持的电流较大。

网友C:
学习楼上讲解知识点。。。

网友D:
仅就无感无刷而言:
*) 油门行程范围
*) 有/无倒车
*) 倒车精细控制
*) 有/无刹车
*) 刹车精细控制
*) 有/无定速
*) 拖刹设置
*) 平顺启动
*) 低速平顺性
*) 加速设置
*) 低压保护方式不同
*) 内/外转子不同倾向
*) 倾向驱动不同电机极数
*) 进角粗略/精细调整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