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级航拍机
四轴不确定的抽一下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5-03-01):
飞越650 朗宇x4108s 380kv 1238桨 nazav2
每次刚起飞一般还好,稍微过一会就会不确定的往右后方抽一下,就是猛的一歪,然后又正过来了。。。
校准imu,gps,补焊香蕉头,锁紧子 dan头都没什么用,而且最近抽的更频繁了,,,
第一次是在我从1555换到1238桨后第一次抽,但是什么都没调过,而且抽的没规律,猛打杆,大风,不抽,有时候悬停莫名就抽了,而且似乎飞行速度稍微快一点抽的更明显,
求问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我不会告诉你 是调参数的

网友B:
检查一下机架震动或者桨平衡

网友C:
震动问题,好好调试桨平衡

网友D:
难道跟我一样是开启了接收机保护打勾?去掉勾就好了。

楼主:
求解,,,会不会是电调挂了?

网友E:
我倒是怀疑V2飞控有设计问题,飞控内部某芯片过热引起的抽风,暴力飞或大动作后更容易引起抽风~

网友F:
M4电机或电调的问题

网友G:
和我的一样, 告诉你吧, 把UBEC模块远离飞控就好了

网友H(2015-07-10):
百分百电调抽风

网友I:
电调左右换一下,再把震动问题处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