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690L 遥控器通道问题~

楼主(2015-03-01):
买了M690L 正在路上  想问下 FUTABA的 T8FG加8通接收机 能满足 单控控制吗?云台 脚架 全部

网友A:
完全够用,多轴8个通道就可以了

网友:
除了哪两种控能用之外,其它控能用吗?如:华科尔D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够用,多轴8个通道就可以了

我用T8FG加8通接受 只能刚好控制完飞机呀?脚架 什么的APSM8通道用完了,,想单控控制头向和俯仰 就不行了?

网友B:
换机又换控,很痛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机又换控,很痛苦

可以买FUTABA SBE-1
转换器转换SBUS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买FUTABA SBE-1
转换器转换SBUS就可以用了

谢谢了

网友:
T8单控几乎全搞定

网友:
t8fg好像刷14通道固件就可以支持14通了吧

网友:
1.先升级T8到5.0版本,实现控上14通道;2.买一个接收机(有钱可以选择7008,没钱选择frsky TFR8SB),实现接收14通道;3.根据接收说明书,调整接收的模式,如果云台是亚拓的,那一根sbus接到飞控上就可以实现亚拓机机的所有功能,如果云台不是亚拓的,可能就比较麻烦,不过也可以实现,主要看云台是否可以PWM接收,具体的下步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