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的炸鸡日志请大家帮忙分析谢谢————APM

楼主(2015-03-01):
配置:S500机架 、3508  KV580、 ApM2.8+6Mgps、3S电起飞(4S在路上)、ATG1238加强、华科D10.
多亏没装狗4,在我口袋里!
之前有硬挂狗4蛮拍下,今天下午天气状态是阵风,估计2~3级。。。有时无风。
第一块3S电池2200解锁到降落差不多7分钟。
第二块3S电池2200解锁遇到困难,GPS8颗星始终HDOP2.4无法解决。。手机地面站改参数,把2.3的允许值调到2.4解锁起飞。
刚上天一会,稍拉一点距离杯具开始,因目视飞行,在飞向自己并同时降高时,飞机晃晃悠悠掉下来。。。在掉的时候推大油门依然没改变掉的状态。杯具是第一次这么高的炸,洗具是目前没发现炸坏任何东西,只是桨稍粘了些泥。。。。。与第一块电池的唯一差别就是桨由普通的ATG换了稍硬的加强ATG。
看了下日志显示CRASH_CHECK-1 请教下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
目前想到的问题:
        1、3S电池喂不饱3508  KV580?以前有这样电池飞过一段时间没出问题,只是油门稍肉,以前用A2212感觉油门反应敏捷。差异感觉就是3508无风稳,但没有2212+1047扛风,续航感觉稍占优势差别不大。
        2、有没可能是反程遇到强阵风,导致飞控误认发生碰撞?
附上日志请大家帮忙分析谢谢! http://pan.baidu.com/s/1gd1oZn1
另附一段无云台硬挂狗视频压惊

屏幕快照 2015-03-01

楼主:
如何上传附件啊?我的日志。。。。
找不到上传的地儿啊!

屏幕快照 2015-03-01

网友A:
请问 你这个原版的gopro here的背景音乐剧叫啥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 你这个原版的gopro here的背景音乐剧叫啥名字

DayBreak
凑字,凑字!不够还要凑!

网友B:
3508 KV580 用3s电池不行,得60%~70%才能起飞,富裕动力已经很少了,
但是这不是你炸鸡的主要原因。(我也经历过3S到4S电池的过渡过程,但没怎么飞就果断抛弃3S)
你炸鸡原因是下降过快,过程中产生的震荡,自激,外加阵风影响,导致不富裕的动力跟不上飞控自稳程序的动作。震荡自激炸鸡。
动力不足,阵风过大,机架软,下降快,综合导致。

网友:
另外,想问下,整个过程都是手动自稳飞的吗。

楼主:
全过程自稳。。我也感觉是自激。。。下降时明显看到四个机臂不同方向上跳。。换了4S还会出这问题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08 KV580 用3s电池不行,得60%~70%才能起飞,富裕动力已经很少了,
但是这不是你炸鸡的主要原因。(我也 ...

您分析的太到位的,感觉就是这原因。。APM自稳模式下降有没速度限制啊?
因为我是边回飞边下降。垂直下降总是感觉不稳。。。晃的厉害,现在飞行时最怕的就是下降过程晃晃的担心。

楼主:
另外,咨询下相关的HDOP值的问题。看默认是2.2 或2.3允许解锁。最近GPS一直在8颗星HDOP2.4。所在地段还算较空旷,这种情况强行解锁隐患大不?要不然,等半天,就是不让解锁,有两次等半小时不让解锁就直接收机走人了。
地图上看飞机的定位还比较准确。

网友C:
炸机前7秒左右油门100%,电池电压骤降到10.14V,飞控无法控制pitch/roll达到期望值。原因还是动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炸机前7秒左右油门100%,电池电压骤降到10.14V,飞控无法控制pitch/roll达到期望值。原因还是动力不够!

看来在4S电池到来之前,还是飞2212比较安全。

网友D:
动力不够,3508 kv580必须4S,跟动力不足有很大关系

网友E:
3s搭配不合适,我也炸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3s搭配不合适,我也炸过

的确是这样,喂不饱干活不卖力啊。又换成2212先飞着,等4S到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咨询下相关的HDOP值的问题。看默认是2.2 或2.3允许解锁。最近GPS一直在8颗星HDOP2.4。所在地段还算较 ...

hdop值我以前是默认2.0才解锁,如果能解锁,说明 温度适合,天空晴朗。及时使用6M GPS 也能有很好的体验。
但是经常会解不了锁,扫兴而归。
我解决的办法是在地面站软件跳过GPS 检测。保证每次都能解锁。但是必须靠minim OSD 屏幕上显示的卫星数保证 安全。
卫星数大于8,再等待1~2分钟。 有时候秒上8颗星,那时假的, 我之前就深受其害。(炸鸡一次和多次GPS模式失去控制自行飞远)
以后解锁了等待2分钟,再起飞,没什么事了就。GPS是双面剑,弄好了就是盆友,弄不好就是敌人。谨慎才是唯一的方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动力不够,3508 kv580必须4S,跟动力不足有很大关系

问一下3510  4s能喂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一下3510  4s能喂饱吗?

看下官网数据吧,具体型号的规格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动力不够,3508 kv580必须4S,跟动力不足有很大关系

3S动力的确不足,买3508前还咨询了朗宇的客服,问下能用不,回答说是最大支持4S电,3S可用。。。。结果的确是“3S可用”,真不建议用。。。还好昨天我没把狗4挂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一下3510  4s能喂饱吗?

这个和KV值也有关系吧。。。朗宇没发现3510.。不知道是啥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和KV值也有关系吧。。。朗宇没发现3510.。不知道是啥电机?

ld 3510  700kv

网友:
某宝上搜了下电机的参数,3S配12的桨,50%油门推力只有455g,四轴1820g,估计你S500机架如果不挂云台还差不多,否则估计会超。
如果换14寸桨可以达到单轴710g推力,但收S500架子限制,装不了14的桨

如果换4S电,12寸桨,单轴50%推力达到763g,这才能发挥3510的正常水平
楼主这套配置,问题在于大马拉小车,但确配了个小轮子,发挥不出电机应有的水平

网友G:
哈哈,我2216都上4s了

楼主:
网上看到这个KV700 是可以3S和4S。。用4S喂应该很饱了吧。。。
MT3510-700KV
Voltage(V)Propeller
(inch)
ThrottleCurrent (A)Watts(W)Thrust(G)RPM
(RPM/Min)
Efficiency (G/W)
11.1APC 12*3.850%2.628.86378356713.10
65%4.448.84516413310.57
75%888.882347769.27
85%11.3125.43108851898.67
100%15.5172.05124557897.24
APC13*450%2.527.75358384012.90
65%444.4509458911.46
75%666.6725544410.89
85%8.594.3585057899.01
100%10.6117.66102062108.67
14.8APC11*4.750%459.256645369.56
65%6.596.280053778.32
75%11162.8110963426.81
85%14.3211.64129067896.10
100%19281.2155674445.53
APC 12*3.850%459.2661455411.17
65%7.6112.4892150788.19
75%12.5185120957896.54
85%17.8263.44155663005.91
100%23340.4177867785.22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哈,我2216都上4s了

现在的感觉就是装机是一套系统的工程。。。。选好的不如选对的。

网友H:
你这硬挂都有这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硬挂都有这效果?

是的,先是用Gopro头盔的固定带子,后来直接用Gopro的3M粘到下中心板上了。稍有果冻,后来发现是中心板硬度不够,相机高频振动摇晃,一根2块钱的皮筋搞定。。。当然,外观就像站场上的伤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先是用Gopro头盔的固定带子,后来直接用Gopro的3M粘到下中心板上了。稍有果冻,后来发现是中心板硬 ...

很牛B 的动手能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DayBreak
凑字,凑字!不够还要凑!

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