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用地面站测试飞行电流,飞行时间精确计算

楼主(2015-03-01):
用pixhawk的电流计可以比较准确测试飞行电流,对数据计算后可以算出准确飞行时间

首先电流计要进行一下校准,这里需要用到箝表

然后和地面站对比一下

这样就能知道误差了

楼主:
多卡几个数据算出误差

楼主:
我测试的悬停电流,屏幕倒影可以看见飞机悬停空中

楼主:
悬停8.58a,温柔飞8.99,全油门11.3a

2.2ah电池最大放2a,平均电流10a,安全飞行时间0.2小时大约12分钟,实际测试12分钟bb报警,设置3.6v报警,这样反过来验证电池也还是容量够了

网友A:
lz 用的这个是什么平板? 地面站带起来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用的这个是什么平板? 地面站带起来怎么样?

同问

网友:
电流表校准,楼主好帖。好帖留名,

网友:
国产win8平板把,带mp地面站小意思。。

楼主:
dell那款4核atom

网友:
不错,平板什么牌子??请回复

网友B:
新手问一下,是不是用一块电池做基准,再换其它电池都是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问一下,是不是用一块电池做基准,再换其它电池都是准确的?

测试了,误差是一样的很准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了,误差是一样的很准确

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