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铜柱原孔扩成6mm好像不对,试了下,与电机齿差一点,应该要修正吧?
引用 网友B:
不用图纸,恒龙波箱第一级齿轮哪里的铜柱孔扩成6mm即可
引用 网友C:
我的坦克直接自己旧化了 对了!那个伟力930你还在关注吗?我弄了一台!灰常好飞!
引用 楼主:
我还在研究齿轮。
引用 网友D:
看了贴子,把波箱改了。现在速度慢下来,妞力上来了,开启来真的很有坦克的味道,什么以前爬不上去的坡,现 ...
引用 网友E:
請問原厂齿轮45齿那處有賣?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你也是用原厂齿轮45齿改吗?
引用 网友F:
视频里就是加了齿轮后全油门的速度
引用 楼主:
用原厂波箱只能见到貌似“盒子”的物体在地上乱窜,五级齿轮就能欣赏到坦克的拟真动态美感了! ...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是全油门的行驶吗?如果依照图上,加多一级原厂45齿的齿轮到底又有多慢?
引用 网友F:
恒龙2.4g 电路 7.2v镍氢电池,加齿轮后的速度
引用 楼主:
请问2大有改齿轮后的视频参考吗?我想知道有多慢。
引用 网友G:
各种各样的,妹子自取所需吧。

楼主(2015-03-03):
引用 网友H:
德系车蠕动模式

也是德系车的经典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各种各样的,妹子自取所需吧。

请问2大有改齿轮后的视频参考吗?我想知道有多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2大有改齿轮后的视频参考吗?我想知道有多慢。

恒龙2.4g 电路 7.2v镍氢电池,加齿轮后的速度

虎式驱动轮 半径27mm 周长170mm
恒龙原装电机转速 13440转/分钟
加一级齿轮后是118减速比后输出轴转速 114转/分钟
等于每分钟 19.38米(1.16km/h)
等于实车 18.6km/h (实车号称 最大时速:38公里(公路)/15~21公里(越野)),继续呵呵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恒龙2.4g 电路 7.2v镍氢电池,加齿轮后的速度

谢谢!这是全油门的行驶吗?如果依照图上,加多一级原厂45齿的齿轮到底又有多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是全油门的行驶吗?如果依照图上,加多一级原厂45齿的齿轮到底又有多慢?

视频里就是加了齿轮后全油门的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原厂波箱只能见到貌似“盒子”的物体在地上乱窜,五级齿轮就能欣赏到坦克的拟真动态美感了!
...

在崎岖的道路上行驶  那状观拟真动态美感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视频里就是加了齿轮后全油门的速度

谢谢你!你也是用原厂齿轮45齿改吗?

网友D:
看了贴子,把波箱改了。现在速度慢下来,妞力上来了,开启来真的很有坦克的味道,什么以前爬不上去的坡,现在可是如履平地。爽。值得改。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你也是用原厂齿轮45齿改吗?

請問原厂齿轮45齿那處有賣?

楼主:
我还在研究齿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你也是用原厂齿轮45齿改吗?

我用的10齿30齿的改的,跟原厂45齿15齿一样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原厂齿轮45齿那處有賣?

齿轮没散卖,那是拆原厂波箱的45/15齿的齿轮,速度龟速但有扭力,有多余的波箱可以这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贴子,把波箱改了。现在速度慢下来,妞力上来了,开启来真的很有坦克的味道,什么以前爬不上去的坡,现 ...

兄弟可否拍个改了波箱的全油门速度观摩下?

网友:
帖子看完了,还是没学会怎么改
哪位老大能给个详细点的改5级减速的教程吗?谢谢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还在研究齿轮。

我的坦克直接自己旧化了

对了!那个伟力930你还在关注吗?我弄了一台!灰常好飞!
就是无刷力量挺大,打到手会,,,,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坦克直接自己旧化了

对了!那个伟力930你还在关注吗?我弄了一台!灰常好飞!

没留意飞机了,911也玩挂了,只剩坦克。两台450都出掉了!要顾及饭碗,没太多时间玩了。
找一款比较理想的四通无副翼机子在楼下飞算了……有建议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用图纸,恒龙波箱第一级齿轮哪里的铜柱孔扩成6mm即可

老大,铜柱原孔扩成6mm好像不对,试了下,与电机齿差一点,应该要修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铜柱原孔扩成6mm好像不对,试了下,与电机齿差一点,应该要修正吧?

留意看4楼第三张图,扩成6mm是要放原厂的铜套或塑料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留意看4楼第三张图,扩成6mm是要放原厂的铜套或塑料套的。

我就是放的原厂塑料套,与电机齿还差一点

网友(2015-05-04):
求哪位大神帮解答一下,是不是只有高低为的波箱才能改这个5级齿轮,中低位的波箱可以改么,我看图片上没有中低位的改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