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神解决下T8fg问题

楼主(2015-03-01):
昨天才收到futabaT8fg控,就抓紧通电,使用,但是通上电了,舵机一直震动,就好比手机震动那样,找了下原因,只要拨动控杆让它自动回到位置,就会出现,要是轻拨轻松就没事,大神们,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如何解决。是质量问题嘛?

网友:
什么舵机?

网友A:
是否用原廠的接收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用原廠的接收機?

原装6208sb接收机,用futaba3003舵机,银燕金属和8.5g舵机,几个都出现,对这控新手,第一次用,麻烦解决下。用以前的天地飞控又试试,没这问题。

楼主:
原装6208sb接收机,用futaba3003舵机,银燕金属和8.5g舵机,几个都出现,对这控新手,第一次用,麻烦解决下。用以前的天地飞控又试试,没这问题。

网友:
是否張接收機設置在高速模式,如果設置高速模式就只可用數碼舵機,你可以用數碼舵機試試是否正常.

网友:
退货或者返厂吧。

T8FG + 6208SB 不应出现这种问题的。

网友:
能否告知大家,是从哪家店买的设备。

也给大家提个醒,多谢了!

网友B:
好好看下说明书,估计是接收机调成了高速模式,然后又接了模拟舵机。

网友:
技术贴,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好看下说明书,估计是接收机调成了高速模式,然后又接了模拟舵机。

你们出现过这种现象嘛?高速模式模拟舵机震动,解决就是调成常规模式。

网友:
旧货,电位器碳膜老化,更换电位器

网友:
舵机的问题吧,我遇到过相同的问题,换了个舵机就好了

网友:
摇杆校准一下就完事了,相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