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狗550SX的朋友帮忙看看啊!

楼主(2015-03-01):
我的550SX 从装机到现在 150 起落左右了,一直有很轻微的金鱼尾!不管是MB 还是KBAR,不管是DS655 还是KST 805。 一直无法改善,机械顺滑度应该算是合格,不算很顺滑,但也不是很涩!感度也试了很多,无法解决。 目前用MB! 有知道的大神请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保护哥..按你的描述,排除了陀螺仪和舵机的问题,那么原因极大可能就是飞机本身
其实地面测试尾巴顺滑,不见得实际飞的时候也顺滑,
比如说 尾桨夹轴承 老化发卡,或者推力轴承坏了等等,这个要在起飞后才能显示问题.
建议对550SX进行排震,然后注意检查尾桨夹,像什么滚珠轴承,推力轴承从新上油,不顺滑的轴承换掉.
对了还有尾桨,换个贵点的试试

网友B:
拆开重新装一下尾桨夹,轴承上油

网友C:
1琐尾舵机上找找问题,换一个,或者看看躲臂孔距。
2陀螺仪减震胶换换看。
3机械顺滑,大小桨平衡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哥..按你的描述,排除了陀螺仪和舵机的问题,那么原因极大可能就是飞机本身
其实地面测试尾巴顺滑,不见 ...

坑爹啊,3DX之前装新机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 比赛的时候还一直有轻微金鱼尾,相当不爽啊!   我准备换个双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琐尾舵机上找找问题,换一个,或者看看躲臂孔距。
2陀螺仪减震胶换换看。
3机械顺滑,大小桨平衡等问题 ...

谢谢,我把尾桨夹的塑料球头打磨了一下。 尾舵机摇臂减小了一个孔,貌似稍微有些改善,过几天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重新装一下尾桨夹,轴承上油

谢谢,过几天再试飞一下

网友D:
用原装尾波箱会有你描述的问题,试试用SPX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原装尾波箱会有你描述的问题,试试用SPX的。

额,用的就是SPX的。 我感觉可能还是原装尾桨夹球头有点大,我拿砂纸磨了一下好一些了!

网友E:
我的一样升级金属尾桨夹就没事了。现在尾巴像一根棍子。

网友F:
是否用的k的电调定速,如果是的话,建议把定速的感度调低一些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一样升级金属尾桨夹就没事了。现在尾巴像一根棍子。

金属那个球头应该顺滑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否用的k的电调定速,如果是的话,建议把定速的感度调低一些试试!!

谢谢,是好盈V3

网友:
你也可以打亚拓的雪油也可以。

网友F:
好赢v3建议你升级到最新的固件试试,我的logo600当初就是金鱼尾,后来把k120电调用设置卡把定速感度调低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赢v3建议你升级到最新的固件试试,我的logo600当初就是金鱼尾,后来把k120电调用设置卡把定速感度调低 ...

好的,谢谢

网友:
我的一直很好,有兴趣交流QQ10609523
估计你是定速感度问题。。。换V8定速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