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涵道 前轮虚位大怎么破

楼主(2015-03-01):
买了75涵道,装好后有点虚位
今天首飞后,有几次重降落,发现现在前轮的虚位越来越大,能够很厉害的晃动,严重影响了地上的方向。
请问各位朋友都是怎么破的?
另外飞75涵道的兄弟能否分享下舵量设置,感觉升降有点不太够

网友A:
前轮舵机用个车模转向舵机用的摇臂(带弹片可以卸载碰撞)可能会好点,另外舵面应该设置大小舵量(双重比率)用开关切换,飞行的时候可以切换试试。最好有三档开关。

网友B:
如果设不了双重比率就用转向舵臂最里面的孔。虚位问题大到接受不了,而且解决不了的情况就改成随动的,靠尾方向舵转弯吧,缺点是怕侧风,速度慢舵效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