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一款小航拍机,这款如何,求教了!

楼主(2015-03-01):
最近想入一款小航拍机,主要用于娱乐。由于不太喜欢大轴距的,携带不方便,看中这款450,有用过的模友请给一下参考意见,谢谢啦!

SKYHERO Little Spyder 450

网友:
预算够的话 很不错的选择 !!~非常棒的JJ

网友:
我也想買呀

网友:
就是价格高啊。。。。

网友:
太丑。。。建议你入手DJI的F450,先玩着以后改装空间大

网友A:
推荐这个,超小超好带
1400mah 电池飞8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这个,超小超好带
1400mah 电池飞8分钟

这个我也挺喜欢的,多大轴距的,能上两轴云台不,麻烦给个地址好吗,谢谢啦!

网友:
我就飞这机器很好飞便携性虐暴精灵你能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挺喜欢的,多大轴距的,能上两轴云台不,麻烦给个地址好吗,谢谢啦!

轴距300, 没法上云台,穿越机级别的,HOBBYKKING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挺喜欢的,多大轴距的,能上两轴云台不,麻烦给个地址好吗,谢谢啦!

HK上的http://www.hobbyking.com/hobbyki ... asp?idProduct=68596
不知道国内哪卖,肯定是国内产的。。。。

两轴云台 想装应该没问题, 2219电机 8存浆就行,但是要想个好方法装。。。
不过这机主要还是玩穿越, 或者轻度航拍,上云台真心不太有必要
说走就走的航拍, 这小东西可以装衣服蔸里

Wheelbase: 295mm opened (150mm collapsed)

网友:
LZ看中的那机有武大郎的感觉

楼主:
捞贴,继续听取模友们的意见,确实想上这款机机,就是担心续航时间过短。

网友:
我也看上这款了,准备入手;

网友:
超想买这个机架的,要不是太贵,早拿下了,我找过资料,很多人都说不错

网友:
续航不是问题,嫌重就把壳子去掉就好了,而且电机座可以改装,换大电机,这个机架可以折叠,所以不怕运输不方便

网友:
有一个像骑士一样头像的店铺,那里的原配电机就行了,ft里就用了那个原装电机,动力不强的可以买2216,再强可以买3系列的,电机座兼容不了就买其他的电机座,推荐kk2.1飞控(如果不是航拍的话,但是像穿越一样的航拍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K上的http://www.hobbyking.com/hobbyking/store/uh_viewItem.asp?idProduct=68596
不知道国内哪卖,肯 ...

纠正一下,连2216 kv 800电机用1147的桨效率高,为毛2219要八寸,而且kv没说吧

网友B:
我有个,4600的电池飞12分钟,四川冬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4600的电池飞12分钟,四川冬天。

如果可以飞12分钟我也算是满意了,你用的电机是哪款呢,是原配电机吗?